[滑翔机] 请教3米的滑翔机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2-10-31):
就是这架,参数如下
高品质滑翔机 FOX
参数: 翼展: 3000mm
翼面积:50.40dm sq
飞行重量:1700-1900g
机身长度:1270mm
电机:720KV
电调:60A
电池:3200mAh,18.5V
遥控装置:2.4G,6通
舵机:9g 舵机5只,  40g舵机一只
桨:10*6折叠桨

网友:
很喜欢有图纸吗

楼主:
成品机,无图纸

网友:
这个貌似无动力啊。。上电机干嘛。。
如果你用10寸折叠桨的话可以用朗宇2216.的我用貌似3S拉力就1KG的样子。。28系列貌似力量大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考虑用5055  LS说的电机太小

网友:
这么大的机机,有飞场适合它吗?

网友:
爽爽爽爽爽

楼主:
这个飞机有2个版本,有动力和无动力的,这架有动力配的8X6折叠桨,但是飞机有1.8公斤全重,所以不知道配什么电机好,而且头很尖,大电机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