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小型遥控直升机的电机有多大的拉力?

楼主(2012-10-31):
请问这种小型遥控直升机的电机有多大的拉力?如果两个同样的电机同步运行的话、拉动会不会增加?(PS:直升机起飞的时候会拉得动多少斤?)真的搞不懂!!

网友A:
这种小电机就不要用斤来衡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机就不要用斤来衡量了

那两个这样的电机同时产生的拉力可以达到多少克?

网友:
多少斤?按克计吧……

网友B:
你是电机坏了 想买替换电机 还是想看看飞机能带起多重的东西 这种双桨 一般不要挂太重的 就算飞的起来 空心杯很快会被你折腾坏的 带个u盘起来我试过 还行

你这两电机是7*16mm空心杯 咱们minicp用来当锁尾电机很不错 哈哈  大部分卖家不会提供空心杯拉力测试的 但有一家淘宝有 卖瓢虫电机的  25元一个 死贵 但他提供里拉力测试 地址忘了
质量犀利点的7*16mm 大概十几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电机坏了 想买替换电机 还是想看看飞机能带起多重的东西 这种双桨 一般不要挂太重的 就算飞的起来 空心 ...

谢谢您!因为我是新手,啥都不懂!

网友:
这里都是按照 克来计算匠

网友:
一个一毛的硬币··

网友:
什么机型啊!空心杯!

网友:
我见过店主老马测试一个双桨。好像是九鹰的吧。没记错的话 挂了2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因为我是新手,啥都不懂!

我也是菜 还在练最基础的动作

网友:
都用到斤黎计算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专业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