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孔车刀,91度的和95度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31):
自己D了两把刀,外圆的刀柄怎么做怎么好,内孔的返工好几次,有点生气了,花钱消灾吧。
打算买把s10k-stfcr/L11或者是s08k-sclcr/L06但是没搞懂91度的和95度的,有什么区别?
如果按照委员长的意思,91度那个三角刀片能用三次,95度这个四方刀片只能用两次。
呵呵这两种刀片我都有,是厂里他们换下来,我去要来的,经济这个就不考虑了。
希望大家帮忙参谋下。

楼主:
还有就是请教下WBMT这种样子古怪的刀片,用在外圆车刀上,跟正三角形刀片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请教下WBMT这种样子古怪的刀片,用在外圆车刀上,跟正三角形刀片相比,有什么好处?

没觉得wbmt样子古怪。它比其他型的刀粒多一个刀尖,跟T型就是正三角形刀片比它的强度要高,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的切削刃比较短。选择刀粒总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虑。

网友A:
91度和95度的区别我也搞不清,最可能的原因是 相对较小的主偏角将导致相对较大的最大轴向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度和95度的区别我也搞不清,最可能的原因是 相对较小的主偏角将导致相对较大的最大轴向变形.

您的意思是说,我的小床刚性差的话,选95度的会比较好。感谢您。等明天我的电动车充好电,出去买一个。

网友B:
还要化化妆才能出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化化妆才能出去啊

有点远,电动车满电一个来回都有点困难,不充好电,给我放在半路上,那就亏大了。要是给送快递的话,我网上就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我的小床刚性差的话,选95度的会比较好。感谢您。等明天我的电动车充好电,出去买一个。

我进这个帖子是学习的,但看到没人回答就搜索了一下。在一篇论文里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因为中 国的很多论文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进这个帖子是学习的,但看到没人回答就搜索了一下。在一篇论文里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因为中 国的很多论文 ...

感谢您这么认真负责。我买回来试用了,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很简单的,我给你看资料 你就懂了

网友:
两支刀你看下吧
用途差不多

网友:
91度内孔精加工时铁削不容易卷到后刀刃里。

网友:
91度的一般只是阔通孔用的,而95度的用来车盲孔和台阶更好些,我买时卖家说的

网友:
三角刀片的刀杆能做得更细,能加工更小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