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 3GX接通电源正常 起飞时十字盘就突然右边倾斜

楼主(2012-10-31):
450DFC 3GX接通电源正常 起飞时十字盘就突然右边倾斜   有时候也往左边倾斜 不回中 副翼升降 回中 也不管用  好像程序错误一样  必须重新接电源 问题解决  是舵机的问题吗?还是3GX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
修正方向检查了没?飞起来正常吗?飞起来正常就不用管,那是地面修正。

楼主:
重新接通电源后一切正常  现在是不敢飞  怕来突然情况

网友:
不会吧,设置没搞好吧

网友:
离地几厘米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震动太大了。

楼主:
不能离地  我觉的应该不是 修正的问题   我试过  起飞的时候很偏  大桨基本要打到地面了  还打过一次  不是舵机  就是 3GX的问题  基本不修正

网友:
之前正常飞过吗?还是第一次用?

3GX进入DIR设置的过程一定要让所有的灯号都走一遍才会保存你的设置,中途不能断电。

还有就是升级完成之后要重新再进行一次DIR设定。

楼主:
今天又刷了一遍2.1……重新设置了下…明天去飞下…重新接电源就什么都好了…有时候开机有一个舵机抖的厉害…不是像是正常自检的那种抖动…要是还有这种问题…我就准备全换舵机了…现在用的不怎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刷了一遍2.1……重新设置了下…明天去飞下…重新接电源就什么都好了…有时候开机有一个舵机抖的厉害… ...

有一个舵机抖的厉害?是螺距或者副翼舵机中的一个么?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要检查那个舵机了。可能问题就是出在那个舵机上。

网友:
教你个办法。用手拿着哈口气。碰出去。在给油哈哈。

楼主:
你们450都用什么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450都用什么舵机?

比较穷  暂时用933,等过段时间发工资攒钱换好货了    933一般航线什么的够了

网友:
不装大桨,多试几块电池,慢慢排除故障吧

网友:
不装旋翼头和尾桨, 加电转, 有手摸尾管 检查震动; 加尾桨检查震动; 加主轴和十字盘 检查震动; 加十字盘 检查震动; 加大桨夹检查震动; 加大桨检查震动.  一步一步来吧, 一定能找到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一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