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ds520不能锁尾

楼主(2012-10-31):
机器装好了 可是现在就是好像锁尾锁不住。。 来回不停摆动。。敏感度调最高也摆动  是快速左右摆动  不知道是为什么了??敏感度稍微低点尾巴大幅度左右摆动 敏感度高了就高速左右小幅度摆动

网友:
不懂 学习下

搞不好是传说中的金鱼尾

楼主:
不是金鱼尾 感度从最低到最高屁股都是在甩动的。。。。感度越高甩动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金鱼尾 感度从最低到最高屁股都是在甩动的。。。。感度越高甩动越快

感度太低鸡鸡整体震动。过高尾巴震动。合适就锁尾好了。大概是这样我是新手呵呵。

要是金鱼尾的话即使感度合适依旧摆尾

网友:
不是是用错了模式,用了非锁尾

网友:
是不是用错了模式,用了非锁尾 把大桨卸下来,用手抓住飞机提高油门到一定,然后左右摆动机子看看尾巴的反馈力够不够

网友:
换215吧 锁尾很好

楼主:
试过感觉反弹力不够
明显的不够。。。

楼主:
模式没错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了。。。以前用别的锁尾没这样过

网友:
不要怪520不要怪陀螺,明显是震动。很可能是尾中联弯了,或尾轴

网友:
陀螺仪不稳定 亚拓的陀螺仪一直都有鲸鱼尾的现象,你已经不是个例了

网友:
别只注意调陀螺,一般搬动,金鱼尾等问题大多处在机械问题上

楼主:
刚刚把尾轴都换成新的了可问题依然存在。。。不行我换个换个锁尾舵机试试了

楼主:
今天换了锁尾 尾轴 尾桨 陀螺仪 收紧了点皮带 问题依然存在 救命啊。。。。。。。。。。。感度高的时候高速小幅度甩尾。感度低了就慢速大幅度甩尾。。。。。。。。。。。。

网友:
尾桨夹轴承的螺丝检查了没,是不是松了

楼主:
都查过了。。。

网友:
把舵臂孔往上调一格到两格试试看。

网友:
显然520躺着中枪,楼主要从其他原因入手排查,无副翼的飘过~

网友:
跟尾舵机无关.请检查陀螺仪设置或是硬件否装置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