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啊 ~ 大家引我为戒吧

楼主(2012-10-31):
昨天忙了一天 给四轴减重,
可是 可是! 装完之后有一个电机不转了,各种无奈啊
今天拆开一看,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子~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A:
是滴上焊锡了???看看还可以修复不

网友:
一大团的焊锡

网友:
可以修复的 上面有阻焊层 楼主可以试一下用电烙铁把焊锡加热一下 利用其表面张力 焊锡会自动离开阻焊层回到应有的位置当然会有点多 想办法用铜线粘些下来就好

网友:
工作台一定很乱

网友:
太大意了啊

网友:
可能是拆东西的时候下面没垫纸,一坨焊锡直接掉板子上。吸掉再试试看

网友B:
没通电应该没啥事

网友:
别插电,等下短路烧电调

网友:
大意了啊大意了啊大意了啊

网友:
搞吸锡器 轻松加愉快

网友:
嗯嗯 一定记住的

网友:
都说了有一个不转了,肯定是通电了

网友C:
呵呵!我最近都有点怕!我第一回是装飞控时前后搞反了!四还没飞起来就盖到地上了,四个碳纤维桨全没了!第二回电机全反转,没飞起了,回到家才发现反转!第三回电池忘了插警报器!一直在等报警,可是等到的是飞机飞到没电了从七八米高直接掉下来了!不过还好!只断了一对碳纤维桨!

网友:
吸取教训吧!

网友:
肯定廢了
樓主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上焊锡了???看看还可以修复不

焊锡是掉了,但是貌似是短路了~ 现在接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最近都有点怕!我第一回是装飞控时前后搞反了!四还没飞起来就盖到地上了,四个碳纤维桨全没了!第 ...

碳纤桨~~ 那可都是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通电应该没啥事

关键是通电了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桨~~ 那可都是钱啊

就一个月就在电池,碳纤维桨,充电器上面花三千了

网友:
悲剧啊啊啊

网友:
他都说装完后有一个电机不转了........你们却都说没通电........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