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个CP的有刷主电机

楼主(2012-10-31):
在一家玩具店上买7mm的尾
电机
,卖家错发了个主电机给我,拿回来一对比发现尺寸什么的和mini cp的一模一样,但是转动起来感觉比原厂马达要顺滑,力量感觉也要大一些,不过要换齿轮,还有后面那片东西,应该是电容吧,不换也可以,但是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有兴趣的可以上淘宝搜双马9113主电机,最便宜的一家只卖14快哦,便宜!

网友A:
空心杯电机?应该不如mcp原厂的强磁电机吧…

网友B:
CP最好还是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

网友C:
无刷电机比较爽 不过我电调有点问题了 启动难

楼主:
不是空心杯,是强磁电机,感觉比原厂的给力哦

网友D:
搞无刷了,现在都是无刷时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比较爽 不过我电调有点问题了 启动难
检查电调与电机的线路接触问题
再排查电机阻力问题(阻力来自齿间距过紧、主轴磨损等……)

网友F:
无刷有什么好的!我玩了无刷的又换回有刷的!无刷的动力是好可是大螺距尾巴锁不住,小螺距飞翻滚又没线性不是太快就是过了,飞的快点就斗。

楼主:
无刷的我有两台,有刷我也有一台,各有各的味道

网友G:
还是玩无刷吧 有刷 真心不爽

网友H:
改无刷必换7MM尾电

网友I:
十四塊很便宜,但供貨緊張,每次只能訂一個!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 帮顶!!!

网友I:
在雙馬旗艦店訂了個 9113 有刷改落 FBL100 上,不需換齒輪,真的很給力!
比原裝、4#3B、Wasp100 有刷強,我要減低油門至 80% 以便室內翻滾。

网友K:
MCPX能用吗 ?????

网友L:
不知现在卖完没有,我也要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