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置螺距让飞机低转速起飞

楼主(2012-10-31):
设置控还是调飞机螺距?天七的控,
这个螺距太让我头痛了,
我的450飞的时候有时像瞬间断电一样,转速突然降低,只是一瞬间,怎么搞的啊,是
电池
还是电调出问题了啊?没有哪里接触不良啊

网友A:
干嘛要第转速起飞呢?直机不建议低转速高螺距
你那450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但根据其他魔友的经验,应该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全线路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接触不良,绝对的

网友C:
想低转起飞,电机齿换小点的,螺距调大点

网友D:
这个要仔细检查

网友E:
螺距曲线设置螺距

网友F:
应该调飞机螺距吧,控上调的是螺距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调飞机螺距吧,控上调的是螺距曲线
是调控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飞机的螺距是有标准的,不能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