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疯了,Z15换一个了 还是震动

楼主(2012-10-31):
今天应朋友之邀去拍个22层的建筑。我的是5N的Z15。没敢买GH2.就是怕震动。
之前都是用P挡拍 。今天试了下手动和 快门优先模式 第一次设的1/80
第二次设的1/100 。结果拍下来那会去看 有点高频震动了。有时在高空(50-100米)左右 非常明显,特别是前进中。简直不能看。用P模式拍 快门降低就好了很多。
不知道各位Z15朋友 都是用多少快门拍的? 快门低了会严重影响画质。高了会震动 ,难道DJI的z15只能用P挡拍吗?

网友A:
Z15效果不好?

网友B:
不懂,回贴只是为挣工分

网友C:
检查机子吧,我用m,p都没见过震动,稳得要死

网友D:
机架震动也查一下吧

网友E:
关注,坐等后续结果......

网友F:
只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 所以继续跟帖

网友G:
调成1/50秒快门试试。

网友H:
下次我也试试慢快门~~

网友I:
震是你飞机高频的问题 谁也救不了你

网友J:
你可以用光圈优先F8或者稍大的光圈F6.5 iso设置在200,或者更高。原则是快门速度起码要到1/200S。试飞的时候可以拍1两张,看看参数,如果快门速度比较高的话,可以适当缩小光圈,调低iso。
这种运动模式的拍摄用1/50S 1/80S 1/100S 效果不会好的。能到1/400s就更踏实了。你需要在光圈,iso,快门速度上做一个平衡,前提是拍到的东西景深不能太浅,不能模糊,不能噪点太厉害。

网友K:
一直用P档……话说除了P档外,白平衡别用自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