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做发电机吗?被转动的时候有产生电流吗?

楼主(2012-10-31):
既然伺服电机是永磁转子,是否可以理解为,被动转动的时候会有电流产生,可以作为发电机用,电流、电压是多少?发电效率怎么样?

网友A:
搭车同问我有一个电脑缝纫机的电机 。手转的时候有永磁电机的阻力感,能当发电机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问我有一个电脑缝纫机的电机 。手转的时候有永磁电机的阻力感,能当发电机不?

能发电,效率很高,你接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要发电。。。。不建议用这个。。。

淘宝上有很多手摇发电机卖,那个才是专门的。。

网友:
可以的,输出还是交流

网友C:
所有电机 都能倒过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机 都能倒过来用

感应电机没有励磁绕组怎么发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应电机没有励磁绕组怎么发电?

曾经 用三项鼠笼电机 加电容 在柴油机带动下当发电机用过.  (不过当时的电容质量问题,电容爆炸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 用三项鼠笼电机 加电容 在柴油机带动下当发电机用过.  (不过当时的电容质量问题,电容爆炸过几次)

有没有详细资料?
如何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曾经 用三项鼠笼电机 加电容 在柴油机带动下当发电机用过.  (不过当时的电容质量问题,电容爆炸过几次)

能进一步说明原理吗?鼠笼式电机在没有任何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内部不存在任何磁场,就是旋转起来也起不到线圈切割磁力线的作用。您说的太笼统不好理解。同时我也在想感应电机用其中一项做励磁绕组其他项发电是否可行,但是前提是各相绕组之间不能相连,必须是那种双速电机或者是家用的单相电机,各绕组的接都都在电机外面的才好操作。

楼主:
有谁有详细资料,当然有实践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进一步说明原理吗?鼠笼式电机在没有任何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内部不存在任何磁场,就是旋转起来也起不到线 ...

具体做法.  到下面网站下 载看看吧.(不知发链接 违规不. 如不妥请版主提示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zlh200003035.htm

是摆渡来的.

网友:
应该能,主要是效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做法.  到下面网站下 载看看吧.(不知发链接 违规不. 如不妥请版主提示我.)
http://www.cnki.com.cn/ ...

还是需要励磁。只不过利用电容形成互为励磁电路。

网友:
    我来个全的

网友:
我倒想知道有没有恒压发电机。理论上是否能做到 转速改变 电压不变   只改变电流大小。现摩托车上的发电机外 一般都有个整流稳压的东西  本身消耗不少电力  汽车上的电子式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电,效率很高,你接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谢谢 我回家弄弄了看看

网友:
这种发电机 现在弄没意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应电机没有励磁绕组怎么发电?

别忘了有地磁场

网友:
把两个伺服电机的线接起来,转其中一个另一个也跟着转。就用手转就可以,这效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