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電直起飛問題!!

楼主(2012-10-31):
起飛時總會向右轉180度 但起飛後又沒問題 看其他電直影片又不會這樣 這是正常嗎…

网友A:
等待楼下回答

网友B:
一开始起飞转圈正常的

网友C:
这,不科学啊

网友D:
油门推慢点就没有了

网友E:
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
推油慢点 这么转也不到180度吧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新手太多東西不明白““

网友F:
同意 瞬间油门太大

网友G:
学到野 万恶的字数

网友H:
油门慢慢推,稍微打点舵修正。

网友I:
油门操控问题慢一点就好了

网友J:
推油要慢才舒服,楼主太猴急了

网友K:
油门在大点没等起来就秒炸了,哈哈

楼主:
樓上的相片是我最愛的QS嗎

网友L:
好吧,原来推油要慢慢的才舒服,。。。我邪恶了

网友M:
起飞时必须慢推油门,同时观察鸡鸡是否有转向的趋势并及时打舵修正,因为鸡鸡起飞时尾轴滑块并不一定就停在能正好锁尾的位置,油门推快了肯定转向。不过LZ那转180度肯定是油门推得太快了,要稳住了在起飞啊

网友H:
还有一点,检查你的陀螺。修正方向是否反向了。哦,原来你起来就正常了。当我没说。呵呵。

网友N:
油门推慢一点,陀螺仪感度高一点。

网友O:
油门缓推到临界点! 稍稍带点右右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zMDQ0ODQ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