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托带轮

楼主(2012-10-31):
准备吧恒龙三号的托带轮改一下,原来位置偏低,请问怎么把托带轮座拆下来,还是要硬撬啊?有什么好办法?拜托各位了

网友A:
对车辆没有研究~等着楼下帮解答吧

网友B:
硬撬,没办法。原厂用类似溶剂胶粘接的,一般的洗胶水没有用的。

网友C:
楼上可能是正解

楼主:
看台湾论坛上的改造贴好像胶粘件拆下都没什么损伤,不知他们怎么拆的

楼主:
改造恒龙用什么胶水最好?谢谢

网友D:
没玩过三号,给不了答 案

网友E:
用流缝胶滴上点试试 我是用这种方法拆的效果还行

网友F:
用砸吧,看运气,这种脆的胶比塑料脆,砸坏胶而不把塑料弄坏比较考手艺

网友G:
我也想 改造 拆开之后无从下手啊

楼主:
拆开之后无从下手?

网友H:
内侧是上螺丝,外侧是用胶水粘上,如果胶水上得少的话就能很完美拆下,如果上得多基本就是报废了,两侧分开了就可以看到螺丝了

楼主:
有螺丝固定?还真没注意

网友I(2013-04-01):
直接上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