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我这个玩具尸体,能改个啥固定翼?

楼主(2012-10-31):
玩具摔坏了外壳,其他都应该还好着。本人乃门外汉,无知之处,诸位休要取笑。

问题一 这电机是有刷的吧?从哪能看出转速?

问题二 这个电路板是不是就是有刷电机的电调?

问题三 该玩具是三通的,可以遥控控制直升机的油门,方向和尾桨的正反转。直接用这个电路板和电机,加两个舵机是否能改成固定翼,可以改成什么样的固定翼?改出来的大小最大可以做到多大翼展? 能否给个方向和思路。先行谢过。

楼主:
刷新了半天 只看到了楼上这样的回复 楼上你又不打广告 占个好地方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这双桨玩具只能改差速的了。

网友:
还是去买个吧,这个难折腾

网友:
怎么改装啊

网友:
室内机专区有双桨玩具直机改差速固定翼的帖子,记得看到过几个,你看看去吧。恩,改到好改,没做机经验自己做会很麻烦的。

网友:
差速型的可以改,空中转弯比较麻烦,比较难操作

还有,玩具直升机的控有效距离是个大问题。当然只为了折腾就无所谓了。

网友:
楼主改完了发个帖子,我手上也有个在考虑是改船还是固定翼

网友:
唯一有用的是:脚架可以作多旋翼飞机的脚架!

网友(2019-08-07):
难,够得折腾

网友:
很麻烦的,这个是有刷电机

网友:
改不了,就算是改差速也很难控制。
我一亲戚给我一个一样的尸体,最后发挥了余热的一个是 一对三色灯 给我装船上,机身的铝管做成了固定翼起落架,电池用在我娃学校的科技小制作。其他都扔了。

网友:
挖坟的你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