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正常使用一般寿命多少?

楼主(2012-10-31):
请问电调正常使用一般寿命多少?

网友A:
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换

网友B:
我想可能有30-50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能有30-50年吧
真长真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能有30-50年吧
说少了,起码翻一翻

网友D:
比宠物时间长

网友E:
只用坏过一个好盈的有感无刷电调 进水烧了

网友F:
小心一点的话可以用一辈子了吧……

网友G:
電調好難壞的,質量不好和人為錯誤除外

网友H:
不过载,不超过额定功率的80%使用,保证电调的良好散热是关键,可以大幅度减小电子迁移现象发生。寿命不比人活得短

网友H:
忘说了,还要看人品。得保证所有电子零件都是优等品。

网友I:
正常的话10年应该没问题,那么久早换代了

网友J:
楼上说的时间,都没考虑炸机因素

网友K:
记得好像理论寿命是1000小时吧!?

网友L:
二十个起落左右,我的蝎子130a opto就这个寿命了(大概120分钟)

网友M:
电子产品的寿命大多是看人品,特别是国产的~

网友N:
电直是越玩越新的。固定翼是越玩越旧。哈哈。

网友O:
寿命很长。

网友P:
1000个起落是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