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编程

楼主(2012-10-31):
刚研究数控车
机器是普通6140改的,凯恩帝kot-as 系统
问题如图,求焊接刀如何编程补偿能车出内圆弧度

网友:
表示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我也没明白,刀尖补偿跟车出圆弧有关系?你指点尺寸上的刀尖值补偿吧?

网友:
车圆弧并不难吧  顺时针用G02 逆时针用G03 例如 G02 X28 Z-15 F150

网友A:
板凳别误导新手,你的程序没有指定半径车不出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别误导新手,你的程序没有指定半径车不出圆弧

是哦,没指定半径或圆心

网友:
先占个位,等高手

网友:
楼主把想要加工的零件图纸传上,你上传那个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是做数控车床的

网友:
如果你是想用平头刀车出你图片上那样的内圆弧是不可能的,会干涉。。

网友:
用尖刀或圆弧刀,要考虑刀尖半径,不然会过切或少切,具体指令是G41或G42,大概是这样,记不清了

楼主:
用平头车刀车,已经研究出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