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刀桨11*7和1147桨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2-10-31):
马刀桨11*7和1147桨有啥区别啊?
马刀桨11*7对应与哪种尺寸?
俺固定翼新手,很多不懂,求教了。

网友A:
1107和1147的区别。!!!!!

网友:
1107和1147的区别
字数太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额!

网友:
答 案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螺旋桨的扭距啊?貌似跟效率有关- =、我要不清楚,坐等楼下

网友:
我也不清楚,等大虾来看看

楼主:
看来大侠没来,沙发回答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7和1147的区别。!!!!!

是1170和1147的区别。

网友B:
马刀桨属于高效高速桨,有的就是油机上用的,1147属于慢速桨。高速桨剖面相对于低速桨要厚些,桨叶宽度要小些,在低速情况下阻力大于低速桨且拉力小于低速桨,只有在高速时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低速桨若用于高速电机则很可能桨叶强烈抖动甚至断裂飞出造成事故。还有11*7和1147就是螺距上的差异,我知道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个,其他的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刀桨属于高效高速桨,有的就是油机上用的,1147属于慢速桨。高速桨剖面相对于低速桨要厚些,桨叶宽度要小 ...

谢谢,很靠谱!

网友:
这个必须说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字数伤不起

网友:
这里的慢速桨和快速桨有两重含义,一是桨的转速,二是飞机的飞行速度。11×4.7慢速桨适合飞行速度较慢的飞机,同时它在较低的转速下才能达到较高的效率,负载也很大,一般认为适合工作的转速范围不应超过6500~7000转。11×7刀形桨阻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慢速桨低,但是桨叶细长,低转速下的拉力很低,更适合工作在转速超过8000的场合。另外,大螺距使得它在飞机飞行速度较快时仍然有不错的拉力表现,更适合中速和快速机。

网友:
11英寸直径7英寸螺距,和11英寸直径4.7英寸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