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油大脚~

楼主(2012-10-31):
1:10大脚,为什么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不稳定,老是要向前冲,有时会有时不会,有针调了很多次~还有接受改锂电要多少V的呢?谢谢!

网友A:
怠速太高了,锂电要加BEC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太高了,锂电要加BEC

怠速是调油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怠速是调油针吗?

是副油针,连接风门的地方有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副油针,连接风门的地方有个螺丝。。。。。

副油针和怠速油针一样吗?

网友B:
高低不定有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是季节的变化,在我南方这里,低温2-4度,高温37度,怠速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不定有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是季节的变化,在我南方这里,低温2-4度,高温37度,怠速都不同。

弱弱问下,是不是1比10的油车没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