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向有刷电调标160A的,就是配380电机正好的那种, ...
我的双向有刷电调标160A的,就是配380电机正好的那种,怎么接9.6伏电池组后滴滴响

楼主(2012-10-31):
我的双向有刷电调标160A的,就是配380
电机
正好的那种,怎么接9.6伏
电池
组后滴滴响,
具体是电调接的9.6伏电池组,再通过一个二极管(大电流的)接了个180电机,本想只能正向导通,接好之后能工作,就是电调滴滴响,不清楚什么情况,电机还是正常转,能控制,是不是电压不够还是怎么的,还是那个二极管阻值太大了,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电调最高支持8.4V 160A 过了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