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组装玉兔飞控,布局布线!!!多图!!!!!

楼主(2012-10-31):
F450被屡屡山寨的事实表明,它的确是入门级四轴飞行器的良好选择。
加上玉兔飞控,无疑是低成本实用派DIY的尚佳组合。
表弟新入的450加玉兔,仍旧由我来安排布线。

控版的固定方式,选择3M胶搞定

牢牢粘在底板上。

接收机主机的方向为机头方向,仍然是JR的RD721,卫星接收机在左侧。。

飞控板的信号输入线,末端用扎带扎紧,以免线束散开。
然后固定在机臂脚上。

这边的处理方法跟之前的一样。
线束固定在机臂腿上,在用一个扎带扎进线束根部以免线束散开。

换个角度看看

接收机输出的电调线,有一条需要从机尾方向走过。
双面胶大发继续发挥作用,既美观,维护又方便。

整体布局

电机线太长,暂时不想直接焊接在电调上,继续扎带绑起。

冗长的电调线处理方式,一样扎带。

在看看另外一条腿的电机线。

好啦,差不多像模像样了。
布线还算整洁吧。

拉近了看,基本完工的效果,剩下的就是调整线束松紧和绕卷方向了。

安装好顶版。

电机:朗宇2216

完成效果。

四个方向看中间的设备舱。
机头方向

机尾方向

左侧。

右侧。

玉兔飞控很小巧,装在450里轻轻松松。
上周日下午跟我新装的F450+NAZA一起爽飞!
嘿嘿,还是NAZA比较稳,动作做起来也比较温柔。
超声波和CF板已经订货,期待回来后加装上的飞行效果。

之前装的DJI F450+NAZA布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799&extra=page%3D2&page=1

网友A:
想用CF板,兔子可就不能装在那里面了。

网友:
好详细的安装,可作教材了!

网友:
嗯嗯,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CF板,兔子可就不能装在那里面了。

到时再改。呵呵。

网友:
好漂亮,学习下经验

网友:
话说你安装到下面会受到干扰吧罗盘..我之前mwc也是安装到下面
后来发现还是要弄到上面才行

网友:
很好,不过还是喜欢蝗虫和异形机架

网友B:
装在下面不会收影响嘛?电流。还有LZ用3M胶安装飞控,实用吗?我的是用魔术扣绑在上面的。学习了。

网友:
布线挺细致的 不错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在下面不会收影响嘛?电流。还有LZ用3M胶安装飞控,实用吗?我的是用魔术扣绑在上面的。学习了。

近距离测试飞行没问题。微风情况下,还算比较稳。
3M胶带很实用,很结实,而且撕下来不会有胶痕,适合硬连接。
拆除的时候也不用太暴力,用小刀刻开一个小口,用不了多大力就分离了。

网友:
新模友的福音!

网友:
好帖啊,要仔细看看,先顶一下!

网友:
  表哥,我又买了个保护盒!  你看着办列!

网友:
论坛现在流行发功夫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