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难题,共同讨论加工方法

楼主(2012-11-01):
要保证轴的两端直径6MM的孔同轴度是0.1MM,轴的长度是200MM,孔的深度是20MM,6MM的孔位置度是自由公差,主要要保证两个6MM的孔同轴,大家说应该怎么加工容易达得到,只有 车床 铣床

网友:
不好办法,帮顶。

网友:
上靠板,先做一个类似于电机座的夹具然后做好左右定位就能钻出很好的了,大概就像z轴装好电机样子,在电机平面钻一个孔反转再钻

网友:
动力刀成吗?
我是外行,如果要我加工这个,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动力刀了。呵呵,我手头只有2K4,我的卡盘被我分了12份,我感觉能保证0.5度的公差,只是感觉,没法儿求证,呵呵。

网友:
做个V型夹具,放在拖板上,钻完一边,连同夹具一起调头钻另一边。精度取决夹具的定位。

网友:
做个工装夹具一端打好孔后反过来插在有定位销的夹具内钻另一头。

网友A:
先钻好一头。找条6MM的铁紧打进去。车床夹住再打另外的孔。

网友:
量多的话,用铣床做夹具把杆夹在夹具上钻,掉头时连夹具一起掉头,0.1的精度可以保证的,量少的话,按楼上的,先打好一边孔上螺钉,夹上车床钻另一头,我也是外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单件的话
卧铣  回转工作台  V型铁  压板

批量就做个夹具吧

还有个办法就是车床夹偏心  然后打一个200长的通孔  但是 直径6  200长的孔可是不好打

楼主:
准备做夹具试试

网友:
做这一个孔都有难度,做夹具估计更够呛。除非批量,夹具是必须的,单件的话,在平台上用高度尺划线,用中心钻也能做出的。不要被问题吓倒!

网友:
车好的圆棒放 V型块上 高度尺画十字线  然后上四爪 预先调整好尾顶 然后让工件十字线中心点 完美插入后尾顶上钻开搞 这样加工精度高
另外铣床版本前面都一样 只是最后一步加工是用铣床 感觉同心度不敢保证  我上面说得车床加工方法就是标准的车工加工曲轴偏心轴的方法

网友:
量大的话做工装,先车出轴,然后上铣床打一端的孔,然后把把轴放入工装里打另一端孔。现在的问题是麻花钻打这个孔精度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一点都不难,一块V铁做简易工装即可解决。前面地板上的师傅已经说得很好了。重复定位精度取决于V铁,0.1mm很容易。

网友:
这个用铣床 加回转台完成 很简单。

网友:
不明白怎用帮顶下

网友:
两端打孔地方标记  在两端打孔

网友:
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其实有难度的,我以前在镗床上给偏心轴两头打中心孔,确实不怎么好打

网友:
14楼说的差不多。但要用4爪单动上盘。

网友:
有分度头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用V铁,我不会画图,很简单.想象中的精度应该在0.1MM之内.

网友:
要不做个专用夹具要不用4爪加分度 这活车床麻烦就得铣床

网友:
你如果不怕费料,就很简单!先别车外圆哦!

当然你要有一个46以上的棒料,先车到46,上中心架,打一面的孔,中心架不动,四爪卡盘打表找正,再打另外一侧的孔。两侧搞定之后,撤掉中心架,四爪打表调偏心,然后车到30直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做个V铁好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用V型块和高度尺

网友:
     用两台动力轴,调好中心,夹具夹住工件,两端同时进给。

网友:
我认为只要正确划出线来就可以了.
把工件放在V型铁上,用高度尺,过工件轴心划一条横线,转个后在另一端划,这个过程工件与V型铁之间不能有位移.
两端的横线划好后工件在V型铁上旋转90度,高度尺加7.5毫米再划一次;然后垂直在钻床或者铣床上钻孔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好一头。找条6MM的铁紧打进去。车床夹住再打另外的孔。

这样应该不行,,,先不说你打进去的那个圆棒是否变形了,即使不变形,露出那么长,还夹得那么细,钻孔,0.1同轴不知道能否保证。。。。。

网友:
我 想,能否这样。先搞个有偏心孔的套筒,把你的工件装在桶内,当然这个配合还是有要求,不能晃来晃去,使得你要钻的孔相对于外面套筒外圆是轴线重合的,这样,,,,,,,,,,然后车床钻孔,掉头再钻孔,,,,0.1同轴,我觉得靠谱。 那个偏心套夹具可以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