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了,接受电也能带动电机

楼主(2012-11-01):
电调是花牌电调,没有动力电,电调线连接接受机,同时用4节镍氢
电池
给接收机供电
然后推动油门,
电机
转了。。。不过刚启动就停了,电调一直报警了。。。
http://my.ku6.com/watch?v=FSvOpxAMmSQUwIRtpjpDkg..#share

网友A:
这个厉害了,怎么回事??

网友B:
这个没啥意义

网友C:
。。。前面那么长。。。最后动了几秒。。

网友:
为什么要接电调呢 你用6v镍氢电池供电 不取电调 6v电源通过BEC反向供电给主电源 推油门肯定转的 不过本身电池及反向供电电流不大 电调才报警

网友D:
楼上已经解释了

网友E:
bec给动力供电?显然不行,没有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F:
也就那一下,毫无意义

网友G:
呵呵呵,接收电接到MB SYS口,同样电机可以转。暂时没有好办法不拔电机线调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么长。。。最后动了几秒。。
感觉就是楼主前戏很长,然后动了几下就射了。。。

网友I:
没看 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J:
我的也会....一直习惯插接受电调机,刚换花牌50A时候把我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