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大家的Naza電壓監視設定值是???

楼主(2012-11-01):
請問一下大家的Naza電壓監視設定值是多少呢?
11.1v

网友: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
不用电压检测,自己上个报警模块

网友A:
果断放弃naza电压报警,20元一个报警模块实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放弃naza电压报警,20元一个报警模块实用多。

買了但是電壓要設多少~叫呢?  3.8v飛不到5分鐘就叫了~

网友:
设3.6报警,我的F450 10分钟下来有3.71左右

网友B:
锂电池内部的低压保护通常是设置在3.3V,我把低压报警设在3.4V,能飞19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放弃naza电压报警,20元一个报警模块实用多。

我也不用它的这个功能,无用。报警器,起飞重量1700以上设置3.6报警, 1200以下设置3.5V报警,下来3.7V

网友:
其实锂电池的安全电压是3V,只是在3V左右只有15%的电量,爆力飞行,很容易突然快速掉电。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通常设定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内部的低压保护通常是设置在3.3V,我把低压报警设在3.4V,能飞19分钟。

這個強阿~我最多9分鐘就3.7了~機重1300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強阿~我最多9分鐘就3.7了~機重1300以下~

但是要注意一旦报警后,马上降落。否则等电池内部保护启动了,你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