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舵机跳舵原来不是舵机问题,是舵机和接收板的接口松动造成的。

楼主(2012-11-01):
minicp舵机跳舵原来不是舵机问题,是舵机和接收板的接口松动造成的。

网友:
要好好检查一下整体线路

网友:
直接焊死得了

网友:
呵呵 小问题  好说

网友:
严重同意啊,我也发现了

网友A:
啊?不早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不早说!!!!

我试了3个副翼舵机,均发现飞行跳舵,判断应该不是舵机问题,我就把接收板的接口向下按了按,接上舵机就再没跳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3个副翼舵机,均发现飞行跳舵,判断应该不是舵机问题,我就把接收板的接口向下按了按,接上舵机就再 ...

谢谢!我还以为主板完蛋了。返厂了过几天回来。
我也试了几个舵机,有两个舵机神经错乱,猛拉到底,应该不是接触问题。
接触问题应该是抖舵吧,我的是上下猛拉!
返厂了。还有4个舵机维修。一共收了俺57元

网友:
mini的主板是有问题的,又一次我的jj也出现跳舵,换了好几个舵机都无济于事,最后发现时插口问题,重新焊接也不行,因为好像是主板内部接触不良,用手按住主板中间那块就好了,放了就又接触不良,最后只能返厂

网友:
观摩学习 字数

网友:
学习了! 我的MINI CP在对频后舵机有吱吱声! 在悬停时也会出现上下跳动! 是不是也是抖舵或跳舵的问题?

网友:
抖舵我感觉是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