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似度审核!!!!3GX怎么与KDS的K-8X接收机连线

楼主(2012-11-01):
提示:

网友A:
冬季来了
,不就冷了,况且还不到最冷的时候
。。。。

网友B:
去下一份亚拓450EFL的说明书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AIL--插副翼舵机(十字盘前右舵机)
ELE--插升降舵机(十字盘后舵机)
PIT--插螺距舵机(十字盘前左舵机)
THR--插电调BEC
接收机供电线,3GX端插S.BUS/BIND,接收端插空闲通道
彩虹线连接方式:
红色--插接收机AILE(副翼)
橙色--插接收机ELEV(升降)
黄色--插接收机PITCH(螺距)
绿色--插接收机RUDD(尾舵)
蓝色--插接收机GEAR(感度)
紫色--插接收机THRO(油门)

网友C:
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