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一些基本情况(老手无视吧)

楼主(2012-11-01):
我刚刚玩魔,模拟器一直很困扰我啊。到底什么是模拟器。我发现因为好多叫法不规范加重了我的疑惑。
在这里看到一个视频,分给和我有同样困惑的新手。感谢视频制作者,谢谢。

楼主:
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事,如果我有个天地飞的控,是不是要需要一个类数据线的东东啊,望赐教

网友:
数据线是肯定是要的

网友:
恩,需要这样的东西

网友:
电脑软件也要

网友A:
一套完整的模拟器,必须具备以下4样东西:
1、遥控器
2、适配线(用来连接遥控器和USB加密狗,不同的遥控器要用不同的适配线,因为接头形式不同)
3、USB加密狗
4、模拟软件

现在淘宝上模拟器很多,但建议新手如下搭配:
1、遥控器(建议就用自己飞真机的遥控器,手感一样)
2、淘宝模拟软件(要看商家提供的图片,但一般都包含几根适合不同遥控器的适配线,一个USB加密狗和一套模拟软件,软件套装里可能有多种模拟软件,如凤凰、G4、G5、XTR、Aerofly等,首推凤凰和G系列,其他的可以无视,可以升级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完整的模拟器,必须具备以下4样东西:
1、遥控器
2、适配线(用来连接遥控器和USB加密狗,不同的遥控 ...

谢谢啦,这个很重要

网友:
学到野  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完整的模拟器,必须具备以下4样东西:
1、遥控器
2、适配线(用来连接遥控器和USB加密狗,不同的遥控 ...

总结得很好!再学习一下!

网友:
好贴助新手 感谢楼主

网友:
嗯,新手能玩好模拟器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啊,偶是新手

网友:
模拟器的设置完全不对,根本很难操控

网友:
好对我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