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谁的混种F3C机啊

楼主(2012-11-01):
熟悉的背影,原来是桥本的新机,难道亚托要推出新的版本的F3C机了吗?这个比老版的强啊!

楼主:
改进的地方都不错:
1.改直推,简单好维护
2.尾推改新款,老款没有升级,买来还要自己改,不合算
3.貌似主轴加长了,终于可以用上第三轴承了。老款留了位置,竟然不提供加长主轴,亚托不知是懒还是为新产品铺路。
4.改碳纤维底板,还有开关座,装壳后方便开关电源了。比DFC的金属件好,便宜又轻吧
5.定速方法没见过,比电调定速好?

网友A:
电机为什么挡住了啊?看样子是700-52或者700-45吧?

网友:
同样的一问,马达咋了,要遮住

网友:
看的这么清晰

网友:
太骚了点儿!!!!!

网友:
像是亚拓的风格-。-看哪个主轴座两边的侧板-。-塑料+碳纤的组合-。-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

网友:
亚拓的影子哦

网友:
好奇的问下,象真机是不是可以在小雨中飞行?

网友:
看机型有点像亚拓700D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为什么挡住了啊?看样子是700-52或者700-45吧?

因为用的是Kontronik的电机,看那三根电机线就能看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的地方都不错:
1.改直推,简单好维护
2.尾推改新款,老款没有升级,买来还要自己改,不合算

F3C改直推没什么好的,亚拓净JB瞎整!亚拓的F3C除了便宜和HIROBO,JR没法比,飞起来完全两个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的地方都不错:
1.改直推,简单好维护
2.尾推改新款,老款没有升级,买来还要自己改,不合算

这定速真的是很无语

很想了解他干嘛费这么大事儿

网友:
這樣的定速應該會比較柔和些,適合F3C的飛行風格

网友:
我奇怪桥本为什么不用JIVE的电调,定速比凤凰好了不少,只是用这个电机的话效果的提升会很大吗?最好能有旋翼头的图片,据说桥本学帮亚拓设计了新款旋翼头,不知道怎么样,在F3C直推应该不如双推吧?

网友:
700F3C赶紧出新的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