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一堆,拆了里面有没有有利用的东西?

楼主(2012-11-01):
电脑硬盘一堆,台式机用的和笔记本用的都有,拆了里面有没有有利用的东西?

网友:
磁铁和步进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三星 320G硬盘 我的硬盘板子坏了,郁闷的!到处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三星 320G硬盘 我的硬盘板子坏了,郁闷的!到处找不到同型号的!

我有个西数的好像也是板子问题,这个换个板子就能用?还是要重新格式化什么的,据说去修下也不贵吧。。。

网友:
查了一下,有的要换芯片,有的换了板子就能OK!  给修硬盘修的话估计要开盘了,价格不好说了! 关键麻烦而且不好找!

网友:
螺丝很好,不知是什么材料的,不锈,强度高。

网友B:
螺丝都是英制的,没有地方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三星 320G硬盘 我的硬盘板子坏了,郁闷的!到处找不到同型号的!

三星320GB的硬盘有啊,你要是需要联系我.

网友:
硬盘碟拿去当镜子吧!呵呵

网友:
只要沾灰就没法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星320GB的硬盘有啊,你要是需要联系我.

是250G的,HM250HI 的 ,我在网上曾买了一个不对口,买了一个250HJ  的,硬盘是转了,不过读不了数据。

网友:
拆过N个40G,60G的 盘片做四轴,做镜子
小马达留着 磁铁 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50G的,HM250HI 的 ,我在网上曾买了一个不对口,买了一个250HJ  的,硬盘是转了,不过读不了数据。

只有320GB的三星盘,
model:H321HI

网友:
硬盘壳体的铝应该纯度很高,熔化铸铝件

网友:
轴承也不错的说

网友:
我基本都是拿来做镜子的

网友:
两块磁力超强的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320GB的三星盘,
model:H321HI

还是要谢谢楼主的一番美意!

网友C:
不是论坛里有人用硬盘做砂轮机、棉花糖机的吗。。。

网友:
拆了可以做特斯拉涡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论坛里有人用硬盘做砂轮机、棉花糖机的吗。。。

做棉花糖机的帖子还能找到吗?我翻不到了,想给儿子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都是英制的,没有地方能用上

以后攻牙的时候用英制丝锥不就可以上了

网友:
螺丝和卡尺上的锁紧螺丝是一样的丝。给别人找了好几个应急了。

网友:
我也拆了很多,摆臂和磁铁可以做摆壁时钟和电磁控制摆臂,电机和盘体我什了个磨盘,电机的轴承没有虚位,拆下正在做解放平头柴仿真1/14的前轮。

网友B:
楼上的你怎么解决转一会就停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怎么解决转一会就停的问题

我只用无刷电机,用电调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只用无刷电机,用电调调速

电调什么样子,多钱,是不是只能用3条线的那种银盘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什么样子,多钱,是不是只能用3条线的那种银盘电机

我用450飞机上的电调40A的,你可以用10A的无刷电调,几十元钱,输出3根线,3角形接法直接接,星形接法中心线不接。

网友:
是个办法,我拆了好多电机,有3线的有4线的,用原来的电路的话转上一会就不转了,力量也不是很大

网友B:
淘宝看了下20A的25元

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里面的轴承好。

网友:
楼主有付上图中的盘吗!我QQ498785642联系;

网友:
我的1T的电路了,要一件好的电路板。

网友:
坏硬盘我有一箩筐,里面的无刷电机可以玩,磁道电机一样好玩,我都玩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了下20A的25元

不知道怎么接线

两根红黑粗线接12伏电源,3芯头是调速用的,懂电子可以做个脉宽电路或买个舵机检测电路接上,3根粗线接电机的3个相

网友:
那个控制线能不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