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支持斯坦尼康式的机架吗?

楼主(2012-11-01):
我觉得斯坦尼康的机械稳定机构的思路是对的,其实也是抄袭了传统摄像机的斯坦尼康部分。问题来了,NAZA的飞控能用在此类机架上吗?如果能,那飞控板应该装在机架上还是那跟平衡臂上?云台补偿功能是不是可以忽略不用了?

网友:
不懂~楼下的知道吗?

网友:
顶一下  也不知道啊

网友A:
支持斯坦尼康的固件会在近期推出,请关注
暂时还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斯坦尼康的固件会在近期推出,请关注
暂时还不支持。

就是刷固件就行呗?硬件上没有障碍和门槛我可以先入?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A:
支持斯坦尼康的固件会在近期推出,请关注
暂时还不支持。

啊  啥时候出?

支持斯坦尼康?  那意思是  将会有一个独立的外置IMU?

期待哦!!!

网友:
期待啊   现在正用斯坦尼康naza将就用

网友:
斯坦尼康机械部分太重了,,不是弹簧就是液压,这东西放在多旋翼上扛不住的。。。多旋翼起飞重量和电池续航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带斯坦尼康结构的减震器上去。

网友:
火星来的吗? 斯坦尼康结构早都用到多轴上了好不好?

网友B:
斯坦尼康机架能用,但是云台不知怎么处理是单独用陀螺还是再加个naza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斯坦尼康机架能用,但是云台不知怎么处理是单独用陀螺还是再加个naza什么的??????

云台两个陀螺仪并连到接收机,我刚弄好

网友:
去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