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船的友友请进。

楼主(2012-11-01):
新手求解答推荐,各位老模友,想配条船,
TP 3630 KV1900 配120A飞浪竞赛版电调 436浆

这设备配什么样的电池好?伏数?C数?毫安?几S几P?
跟这条船差不多。

偷偷引用“怪胎”的图片。谢谢!

网友:
不晓得哦,打算玩船,还没下手

网友A:
西北风,鉴定完毕。 把你的电机参数放上来,包含 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1900KV上436? 浆叶小了吧

网友:
看你电机、电调支持几S的锂电了,至于容量当然是越大越好,4000mAh以上的吧,关键是电池尺寸你的船里是否放得下,放电倍数乘以容量就是电池许可的持续放电电流大小了,同等容量的锂电当然放电倍数高的好,当然价格就要贵一些。

网友:
学习中。浆小不小,试过才知道。

网友:
这个船壳装油的也合适。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北风,鉴定完毕。 把你的电机参数放上来,包含 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1900KV上436? 浆叶小了吧

电流最大80A 最大耐压30V 最大功率1800瓦

网友:
浆小了,但是可以用,可以用38得的浆

网友B:
对了楼主是搞什么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是搞什么船????

就是图片上的船。
顺问:豹子2860无刷电机和豹子3660 无刷电机区别?对于这条船哪个好点?

网友:
上6s电绝对没问题,容量5200ma的30c或以上,可以跑十分钟左右。这个可以问下火星怪胎,他的船已经调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电机是用的40的。

网友C:
豹子的2600w功率,可以跑十分钟,速度110以上,1800w估计要低于这个数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片上的船。
顺问:豹子2860无刷电机和豹子3660 无刷电机区别?对于这条船哪个好点?{:1_5 ...

用2860不如用3660,不过我感觉你这船上3674电调180A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豹子的2600w功率,可以跑十分钟,速度110以上,1800w估计要低于这个数值了。

我看中的2860,2910KV,1300W....比你说的低一个级别的。我新手一个,玩玩算了,好装备给我弄坏了不值。

网友(2018-09-02):
要上就是红豹,我的2860,已经改涵道上了

网友D:
船身尺寸是多少啊 你预计想花多少银子!这些很关键的!不然没法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船身尺寸是多少啊 你预计想花多少银子!这些很关键的!不然没法推荐

12年的帖子,现在回复你迟到了

网友:
楼上两位是来凑热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