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油。

楼主(2012-11-01):
大家都用什么油啊,我的发动机是OS55,不想油不好影响到发动机。呵呵。有啥油推荐下,性价比高的那种。

网友A:
我一直用CP15%。最近很多朋友建议用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CP15%。最近很多朋友建议用30%

CP15动力怎样啊,要是够的话,不用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P15动力怎样啊,要是够的话,不用换吧。

肯定不一样了!飞机像打了鸡血一样,而且温度比15的低

网友B:
cosmo 选直升机专用30%
这个油非常贵,但名副其实的最好的油,我用罗西rex 57的发动机,闲置不用没有密封排气管一个月发动机是没有锈的。这油虽然是30%的硝基,但他用的合成润滑油非常好,油膜稳定,持久性很好,不行你用用cp的油,闲置一个月启动发动机排出来的油有锈的。
直升机用30%的油最好,油针什么的也好调,没有压力的话就一直用cosmo吧,保证这发动机用到停产了都性能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smo 选直升机专用30%
这个油非常贵,但名副其实的最好的油,我用罗西rex 57的发动机,闲置不用没有密封排 ...

哦,感谢回复。。

网友:
toppower30,比较便宜,感觉还可以

网友:
如果我再飞油机我绝不选国产油!

网友:
本地模友刚买了4箱COSMO,以前都基本是国产油。

我一直都用国产油,但自从买了OS55,就决定换COSMO。 飞油机,发动机稳定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