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12-11-01):
在壁扇里面拆了一个小的220v的控制摆头的一个减速电机,问题来了,里面除了线圈一个带磁的转子就是齿轮了,不知道怎么实现换向的,电机转着的时候用手抓住不转了停一下自己就反转了,高手指点下什么原理控制的正反转呢

网友A:
估计是机械换向。。。。里面肯定有一个活动的机构,,轴出头卡死的时候,机构会跳档反转,,,,,再卡死的时候,,又跳档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机械换向。。。。里面肯定有一个活动的机构,,轴出头卡死的时候,机构会跳档反转,,,,,再卡死的 ...

机械部分就是几个齿轮这个都拆开了,这几个齿轮只起到减速的作用没有和电路有联系的

网友B:
不定向交流同步电机 , 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向交流同步电机 , 可以百度下。

第一次听说,学习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向交流同步电机 , 可以百度下。

百度搜了没看明白,大侠指点下这种电机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怎么实现换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