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我全钢XYZ能否用57电机顺畅带动。。

楼主(2012-11-01):
我的槽钢机XYZ轴平台是钢板制作的,本地买不到铝板,Z轴15.66kg,XZ轴一起33.43kg,Y轴19.66kg不知道用57电机能否顺畅带动。。。

网友A:
慢慢跑没问题。。。。猛烈折返跑的时候容易丢步。。

步进这东西,大马拉小车才可靠。。。。

我的XZ也有大几十公斤,,用的加长57,,感觉不安心。。。虽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猛烈折返跑的时候,加工尺寸有偏差,估计丢步了。。

所以打算换110,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用的加长57再用同步带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跑没问题。。。。猛烈折返跑的时候容易丢步。。

步进这东西,大马拉小车才可靠。。。。

把电机改接线呢。。好像是改成并联吧。。那样力量大些。。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机改接线呢。。好像是改成并联吧。。那样力量大些。。不知道行不行?

大不了多少的。。。。57的力矩一般在1牛米左右。。再怎么改也大不了多少。。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同步带减速。。。我就是2/1减速在用。。。但是步进本身只有低速才保证额定力矩。。。所以只能慢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多少的。。。。57的力矩一般在1牛米左右。。再怎么改也大不了多少。。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同步带减 ...

在请教下。。。那个XYZ轴的总量控制在什么范围比较适合57电机驱动而不丢步。。。Z轴加个配重会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跑没问题。。。。猛烈折返跑的时候容易丢步。。

步进这东西,大马拉小车才可靠。。。。

步进别当伺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下。。。那个XYZ轴的总量控制在什么范围比较适合57电机驱动而不丢步。。。Z轴加个配重会好点吧。。 ...

不是重量的问题。。。。几百公斤的机器,配上小导程的丝杆,,57在慢速下都可以应付。。

关键是惯性。。。急停和反向。。。。只能把步进的加速度设置的小一点吧。。但是这样下来加工效率又非常低了。。

网友:
我是加长直连的,跑2000没问题,电主轴。如果是无动力,速度要慢下来

网友:
驱动器也是个关键。

网友:
做了几台机器,反正这东西就跟花销成正比,没有捷径。玩玩就慢慢跑,关键还是看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重量的问题。。。。几百公斤的机器,配上小导程的丝杆,,57在慢速下都可以应付。。

关键是惯性。 ...

非常感谢。。。这下我清楚了。。。反正是第一台机子。。先捣鼓捣鼓吧。。。慢慢积累经验。。。只能能加工小东西就行。。。暂时不要求高速。。

网友B:
好的驱动器才能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这是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下我清楚了。。。反正是第一台机子。。先捣鼓捣鼓吧。。。慢慢积累经验。。。只能能加工 ...

其实跟汽车一样。。。

0.8排量的车,,速度到一百公里得半天搞。。

3.2排量,,几秒钟就上去了。。。

加工过程也一样,,不是恒速的,,是在不停的变速,变向,急停。。。。

这就需要步进有很强驾驭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力气大。。

小步进,慢慢搞,慢慢加速和减速,,也能完成任务。。

大步进,,就可以迅速的完成。。。

就是个效率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驱动器才能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这是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那确实。。。。

问题是,,好驱动器很贵。。。

既然用57,就是为了省钱,,估计配的也是几十块钱的tb6560之类的。。

要是花两三百以上买个好驱动。。。

那还不如直接上110步进了。。

我现在买的110套装,就是120块钱一个的110步进电机,,100块钱一个的垃圾驱动器。。。虽然性能差,,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2牛米。。。

比57强很多,,比一般的86也要强一些。。

网友:
第一次用手机回贴,哈哈,发重复了

网友:
楼主的丝杆是多少的?与丝杆的尺寸和螺距也有关系,按1605的丝杆算,转为丝杆轴向推力可以把步进电机的力放大16*3.14/5=10.084倍,步进电机按1牛/米算的话,作用在1605丝杆上的扭力就是100/0.8=125牛,最终推力是125*10.084=1256牛,约128公斤力

网友:
我用的  75长的57步进,  用70V的电压,  3A电流,    我坐椅子上, 一手撑在工作台上, 一手按键盘,  能轻松的把我推走.

网友:
小马拉大车 钢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多少的。。。。57的力矩一般在1牛米左右。。再怎么改也大不了多少。。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同步带减 ...

我就用的同步带减速,唉,慢性子用还行,就我这脾气,活活急死

网友:
如果用方轨,57-76MM步进加速度可以上1000,机头高400MM14mm厚钢板,多重没称,Y工作台30KG,进给4000多,(细分16),但驱动器性能超过步进承受力了,频繁换向的刀路,步进要冒烟了

网友:
用二手3A左右的68长度的86电机绝对可以.

知道25V铣床 的鸡头多重吗?

燕尾结构塞铁比较紧,自然状态不会下滑。

96CM 的3A---86---- 6线电机, 直驱,只测试了F1000,毫无压力。

驱动不过68元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确实。。。。

问题是,,好驱动器很贵。。。

两百来块钱有一套110步进了,哪里有卖兄弟短消息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百来块钱有一套110步进了,哪里有卖兄弟短消息一下,谢谢

最低档的。。。我是在这里买的。。

但是大海usbcnc的那位掌柜也跟着买了。。说驱动器有问题,低速震动,不正常。。

我收到的两个,看起来可用,虽然跑不了高速,,驱动器也只有半步细分。。。

自己掂量吧,,期望别太高。。

貌似卖家涨价了。。。

驱动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500392272

110步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459111454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让对57电机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我要把我的雕刻机做出来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76长57步进电机能提升20kg主轴及附件,F800

网友:
能否顺畅带动要看你用的什么轨,装配如何.空说没用

网友C:
这样加一个减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加一个减速器

太狠了   几吨都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