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绕电机求助

楼主(2012-11-01):
拆下了电机。定子是9N,外转子磁块有6P。之前我绕过XXD2212 电机12N14P的成功。现在这个9N6P不知是不是下图绕法。。。求绕法和怎样接线。先谢谢了。。。最好有图解

网友:
是的,可以这么绕.出头和入头相接就是三角接法,三个入头相接,剩下的输入是星形接法

网友A:
应该就是1尾接2头,2尾接3头,3尾接1头。三角接法就行了吧。反下我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B:
电机重绕?为什么要重绕?

网友:
不懂,帮忙顶

网友:
沙发藤椅都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教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重绕?为什么要重绕?

电机KV不合适。。重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KV不合适。。重绕

没有吧~KV不合适换合适的浆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KV不合适换合适的浆就可以了啊

KV分开慢速和高转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分开慢速和高转速电机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重绕成功,谢谢名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1尾接2头,2尾接3头,3尾接1头。三角接法就行了吧。反下我都是这样接的。

你的接法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法有误。

哦,求指教!求正确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法有误。

1尾接3头。。。。。。。。详细请参考我的帖;修电机可以一线绕到底。

网友:
老知青我没有找到你的帖子

网友(2013-08-22):
我也正愁这个呢 所谓 1头接3尾 概念是不是  比如 红色为1  蓝色为2  绿色为3   1尾接3头的意思是不是  红色的ende 与绿色的 anfang 连接   2尾接1头  3尾接2头 。。  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