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雕刻机和铣床的差别在哪

楼主(2012-11-01):
如题 除了各轴的行程差别大写 还有别的呢 本人菜鸟 望高手解答

网友:
雕刻机相当于一点一点的磨出来的。。。铣床是大块大块的啃下来的。。。可能夸张了点。。。主要是切削量大小的问题。。。个人的见解。。还请高手勿喷。。

网友:
一个狼吞虎咽,牙口要好,一个细嚼慢咽,磨劲十足。

网友:
都是刀旋转。。。一个类型的东西。。。

你把雕刻机做的足够强壮,就叫铣床了。。。

一些所谓的钻铣床,结构强度还赶不上部分网友的雕刻机。。

网友:
個人覺的應該是轉速來區分
一般的銑床轉速頂多2000轉
雕刻機最少都是8000轉以上
和機架種類及強度應該無關
因為有些銑床能上到8000轉以上
這種銑床我們都叫作雕銑機而不叫銑床

网友:
叫啥无所谓,就看加工能力能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
同意沙发的观点

网友:
雕刻与铣削本质上一样,英文貌似没有这个区别,中文词汇丰富,故更加细分了一下。铣床是鬼斧神工,雕刻机是精雕细琢。

网友A:
请教下委员长,那个切削线速度的公式是否通用于高主轴转速的雕和低主轴转速的铣呢,如果不通用,对于雕机来说,公式应该是怎样的呢,谢谢!

切削线速度的计算公式:

V:刀具切削速度 (单位: m/min)
D:铣刀直径     (单位: mm)
N:主轴转速     (单位: rpm 每分钟几转)

计算公式为: V=π * D * N / 1000,即
V = D * N / 318 (理论值)

如果雕刻机上用D=6mm的合金铣刀的话,切削速度用80来算,主轴转速N=4240,但好象显然不太对呀,雕机上主轴转速都上万转的,那岂不是很容易磨损或断刀吗

网友:
=委员长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委员长,那个切削线速度的公式是否通用于高主轴转速的雕和低主轴转速的铣呢,如果不通用,对于雕机来 ...

这个问得好,可惜我也不会回答,等高手来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委员长,那个切削线速度的公式是否通用于高主轴转速的雕和低主轴转速的铣呢,如果不通用,对于雕机来 ...

只要是切削的動作
轉速公式是一定的
無論車銑插鉋.....全都適用

最下面是切削速度表
仔細一點就能發現
精加工時的切削速度會放大一點
也就是說
吃刀吃小一點
切削速度能適度的放大一點
因為切削時的熱量會小一點
但也不是無限制的放大
而且吃刀太小了也沒意義
因為效率降低了
所以正常人會去銑鐵(低轉速)而不是去雕鐵(高轉速)
高轉速時一定要把刀具直徑變小刀具才能承受的了
否則再好的刀也一定燒
這就是為什麼論壇裏的老手要改無動力主軸的最大原因
高速主軸無法長時間跑低速
否則再好的主軸也一定燒掉
刀具直徑太小又沒效率
所以若要玩鐵
直接用無動力主軸來變速是最佳選擇

网友:
雕刻机说转速没撒意义。。刀小。。旋转半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