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华科尔小瓢虫加灯,有点问题

楼主(2012-11-01):
晚上飞小瓢虫非常不给力 我一直分不清楚前后
就想加一组灯在前面

我看过主板了,好像预留了一个接口可以接航拍设备什么的
是不是这个接口直接3.7v 并联的 我灯就接这上面嘛?
请问这个接口规格是什么?我哪里能买到插头呢?

网友:
等熟悉的人回答

网友:
那万用表测测呗~可以就弄起

网友A:
这位兄弟,华科尔瓢虫套装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短路用的插头,原来设计是用在遥控器后面的。你把它剪断,就可以插上那个插口使用了。

电压和电池同等。如果接普通发光二极管,会烧掉的。电压高了。想办法降压或者上大功率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华科尔瓢虫套装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短路用的插头,原来设计是用在遥控器后面的。你把它剪断,就可以 ...

好主意。。这就去弄。。电压高了 搞两个串联咯~

网友:
加效果好啊

网友:
到TB上找双闪或者七彩快闪LED灯直接接到电池上就行。

网友:
弄个独立的供电系统怎么样啊

网友:
插头也有卖的。。。。

网友B:
小瓢虫V2我已经加了LED灯, 效果还真不错。 就是用那白色小插头插在主板上的,不过线要调换下, 电压跟电池一样的,我是串联了电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看我这贴

网友:
楼上有经验了。

网友C:
以前弄过,直接从电池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瓢虫V2我已经加了LED灯, 效果还真不错。 就是用那白色小插头插在主板上的,不过线要调换下, 电压跟电池 ...

說了等於沒有說,看了等於沒有看,除了機款,上轉一些設計圖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