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2-11-01):
请教大家个问题,容量22003S的
电池
,用了几次后,充电完成检测1,2片的电压是3.8,3片的电压是4.8,这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电压都差了一伏去了

网友B:
三块芯片应该在0.01v-0.02之间我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C:
极为不正常

楼主:
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了,平衡充 不平衡了?

网友D:
电池真是个问题

网友E:
估计是充电器出问题了,有一片过冲了

网友F:
什么充电器哟,都充到4.8,没爆算运气好。

楼主:
小
平衡充,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G:
你的电该换了。

网友H:
4.8的电池已经报废了。。

网友I:
充电器问题吧,4.8,这么吓人啊

楼主:
换了B6充电器,慢慢的充放充放,现在平衡了。

网友J:
应该是充电器的平衡冲有问题了,再这么冲下去要爆炸了

网友K:
有可能平衡头接触不好

楼主(2012-12-04):
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