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接线

楼主(2012-11-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伺服什么价格?

网友:
标的很明了啊,

网友A:
就这样了,和步进一样啊,主要是设置吧

网友B:
才400W就2000元,有点贵,我买的1.5KW26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了,和步进一样啊,主要是设置吧

学习了 3 very                          大侠

网友:
驱动和电机两根线,编码器的线不要问,一对一接好就行,控制信号的24V和地要接,而所有后标准+和-的应该是隔离,根据选择电压是否需要连电阻根据说明书来,也可以使用AM26LS31CN增加抗干扰能力。8楼给的应该再接24V和地

网友:
占位=详细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400W就2000元,有点贵,我买的1.5KW2600元。

我买的1.5KW一套17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1.5KW一套1700元

楼上买的是新的信捷1.5KW的一套吗?如果真这么便宜能不能发个连接给我,我还要买两只改车床啊。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伺服电机要使能才工作吧,看下si1和si2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刚找了说明书看了下,si1为伺服使能,9脚接24V电源+,7脚接24V电源-即可。

网友:
使能可以设置常ON的

网友D:
首先明白伺服使能后电机的实际状态--“电机轴锁紧”,其次才轮到方向和脉冲驱动输入,否则,无效,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D:
CNO编号 名称 说明
1 PUL- 脉冲输入PUL-
4 DIR- 方向输入DIR-
3 V1+ 集电极开路时接+24V
6 V2+ 集电极开路时接+24V
---其实我们在连接三菱伺服的时候直接了+5V运行很稳定,但看你那个国产伺服3和6角里面分别串接2.2K的限流电阻,,,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E:
问神油去,神油净些高级货

网友D:
1 PUL- 脉冲输入PUL- 4 DIR- 方向输入DIR- , PUL+ DIR+ 接共阳的5V先试试看吧,进口的是这么接的,但看你那个伺服的PDF我没看出这一点,,,
只看出V1 V2 接24V+(这里建议你将接口板上面的正5V接上去先试试看),,,,

网友F:
上电电机轴是否锁定?参数2是否设置为2即脉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