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船高手请进~~求教——SOS

楼主(2012-11-01):
天已经冷了,想乘结冰之前,把船装好
现在,手里有两套动力
一套外转2223   KV2800
另一套内转2848   KV3600

船长50,3S电,好盈60A
哪个动力更强一些?这两套动力,上435桨,行吗?

老鸟,大虾多给点意见~~~~特急!!!!!!!!!
菜鸟感激不尽~ ~

网友:
不懂,楼下的看看懂吗?

网友A:
要结冰了楼主还折腾,佩服啊

网友B:
其他配置一样,看电机功率。

网友C:
两套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套动力啊

是啊,就是想知道,哪个劲大一些
求解啊~~~~~~~~~~~~~~
急急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配置一样,看电机功率。

就你那拿的2848  3575KV
正好你来了,告诉我一下功率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结冰了楼主还折腾,佩服啊

不想一堆配件散放,
结冰了,船要入库了,想在入库前,都装好调好~ ~

网友D:
不算高手,个人见解:
如果3s电,用2848  3600kv 那套比较好,435的桨可以用,最大可用36的桨。我用过这套动力。
电机功率给你参考下:如果是KV3900的好盈电机,功率应该在650w左右。KV3600的豹子在500w左右。2223的电机应该在400w以下。
原因:
1.能用内转子的尽量用内转子,容易做水冷散热。
2.kv值来看,如果用3s电,11.1v 用kv3600转速明显比kv2800高,搭配35~36的桨,驱动50cm的船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高手,个人见解:
如果3s电,用2848  3600kv 那套比较好,435的桨可以用,最大可用36的桨。我用过这套 ...

明白,谢谢指点
今天晚上,争取装起来,周末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