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G不会用 求指导 在线等

楼主(2012-11-01):
QQ109299681 刚拆封的,。。。不会用 打开就滴滴滴滴滴直叫

网友A:
高手,请看说明书!

网友B:
估计你把熄火开关播下来了

网友C:
开关哪个没有关

网友D:
熄火开关。。

网友E:
我也是T8FG一打开会叫是正常的,你油门全部房最低,还有就是硬件开关全部放下位置他就不会叫了

楼主:
刚下了说明书 准备“高考”

网友F:
肯定是有控制开关或油门没在初始位置上,开机就会报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