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在启动作用没有???!!!

楼主(2012-11-01):
我新装的飞机,没做震动测试,直接按了SET健让它过APS,起飞后,切3D,再切APS,发现根本就不能稳定飞机,飞机一直向上飞,APS不起作用吗?我检过APS,GPS灯号,是正确的,难道,不做震动测试,APS不起作用吗?

网友A:
买不起的路过

网友B:
米物不敢折腾

网友C:
和楼上都是穷人,买不起

网友D:
必须通过震动测试 你这次没炸鸡算万幸了 我上次就是因为没有通过震动测试就上天结果一切APS立马全负螺距拍地

网友E:
建议您认真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要求调试,直升机+飞控还是以严谨的态度对待为好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油门摇杆没有在当中,其他方向摇杆都会回中,但是油门摇杆不会,如果偏上,APS以为你给信号上升,他自然就往上走了

网友G:
一直关注APS!关注中。。。。。。。想买啊,希望问题少点,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