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700轴距六轴用naza怎么样?

楼主(2012-11-01):
700轴距,六轴,4822kv690,1238桨,4S电。用naza的话会不会轴距太大naza吃不消?

网友:
我现在用750轴距,恒力4225 14寸桨都吃得销,不过是四轴的

网友A:
是拿来航拍吗?

网友:
S800都能用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拿来航拍吗?

是的,搞航拍。听说naza上大轴距,打完方向回中飞机会晃

网友:
NAZA说明书上说,大于650mm轴距不适合,我只能这样说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在大轴距的机架上用NAZA。
唯一的限制就是,NAZA最多只能支持6轴,8轴是不行的。

网友:
NAZA轴距700试过了,无风时没问题,小风就开始晃动,三级风基本就没法飞了
动作剧烈好象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搞航拍。听说naza上大轴距,打完方向回中飞机会晃

大轴距会更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轴距会更稳吧

据说大轴距方向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大轴距方向不行

但是航拍好像都是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航拍好像都是大轴距

我意思是700轴距用naza,naza能不能很好的控制住飞机。naza不行再换其他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700轴距用naza,naza能不能很好的控制住飞机。naza不行再换其他飞控。

没有用过,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