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XG8的进下,谢谢

楼主(2012-11-01):
为啥我的控是三点曲线啊,好像是5点吧。晕,在哪里调3点和5点????

网友A:
特技和普通的曲线是有区别的吧,天地飞就是这样,我的天七普通5点,特技7点,好像是这样

楼主:
哎,明白了,按FNC键就行了,随意加减曲线点。

网友B:
我的也是3点,加上最高最低2点不就5点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