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精度

楼主(2012-11-01):
我收的二手西湖Z512-2A台钻,B16椎柄处有划伤,金属突起,我犯傻了就用1000号砂纸打磨了几圈,本来径向跳动不到1丝,打磨后跳动有2丝多了。买了个新的象牌钻夹头,用粗钻头打表,量的钻柄根部靠近夹头的部位,径跳4丝。不知精度还行吗?用不用买个新的主轴?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
哈哈,真不知道说什么了,和我一次一样,我那次也是看着很不舒服,想整的干净点,也拿砂纸全磨个了亮噌噌的,结果就悲剧了

网友:
台钻精度差点没太大关系吧,就算你主轴不跳动,可是麻花钻的跳动肉眼可辨呢。

网友:
这就是工具保护不得当!!

网友:
台钻管精度干啥。。。肉眼看不到乱跳就行了。。。

钻头变形可以让你无视所有精度。。。

网友:
买个最垃圾的表打一下!那精度就出来了!

网友:
台钻这个算不错了

网友:
只有4丝不错了。

网友A:
我的新台钻打个洞还能误差4-5MM!手摸主轴能动几个MM!你那个不错了

网友:
台钻精度本来就差,像钻夹头的精度一般都是在15丝了,不差这两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台钻打个洞还能误差4-5MM!手摸主轴能动几个MM!你那个不错了

我的也是,唉~~

网友:
换个杆子才60元,换新的就是,我刚换

网友:
台钻你要求多高精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