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11-01):
固郞9克
舵机
齿和别的舵机齿能通用吗。求解?????

网友A:
比较小众的舵机,不懂

网友B:
估计和辉盛九克差不多,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C:
舵机最好用一个牌子 一个批次的

网友D:
换舵机吧。

楼主:
一个舵机就坏俩个牙。。。。。要是能配上就配呗。我把固郞的拆开过。不过没看过赢辉的啥样啊。

网友E:
我有三个旧的,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