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差不多了,想飞要调试些什么

楼主(2012-11-01):
模拟器练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对JR的遥控只懂那些按键是干嘛的 飞机也装好 但是不知道要调试些什么~~

请问高手们 有没有流程 好的帖子分享下

装玩亚托450机以后 要调什么 遥控要调什么 才能安全的飞行 我怕还没起来就炸了 嘿嘿嘿

一个人很费劲 嘿嘿嘿

网友:
450调试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LZ在坛子里多搜一下相关帖子吧,很多的

网友:
也是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要折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型号啊?

这种问题,老手们肯定解释得手都酸了,新手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1、务必注意你和周边人的安全!

飞机插上电池后至少距离3米以上,试飞要在尽量宽阔的场地,务必注意周边不能有人接近或路过(不过最好有伙伴陪同),有小孩围观一定不能飞!

遥控通电 > 飞机通电 ->

飞机断电 -> 遥控断电

(我调试飞机的时候把自己&飞机一起给炸了,我得等养好伤再继续了,暂时模拟器,研究理论,相信我说这么多废话,你会更在意安全问题!)

250以上的电直都很危险,不过只要把安全放到首位,这些风险还是可以降到最低的!

如果重视安全问题,一定能玩得很嘿皮!如果你轻视安全,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2、需要调试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说实在的,最好还是找个老手帮忙,就算不帮调试,也帮检查看看零件(方向)装对没有。

飞机零件装起来来,那只是最简单的一步,简单说就是该“平”的平,该垂直的垂直,具体说明书上参照图纸。

拔掉电机线,遥控&飞机通电,两个摇杆都推到中立点,调整十字盘3个舵机臂都平行于机身(和大桨主轴垂直),调整连杆长度,把0螺距调好!

除了这些可见的外,陀螺仪是第一个难点,没有个有经验的老手指导,自己看说明书调还是有点抽象。

接收机、电调这些都要检查,遥控器就要看你自己牌子了,有的多,有的少,但至少一样,遥控器设置中十字盘一定要调!通道正反部分需要调。

也不知道你装到哪个程度了,也许是班门弄斧了,我自己还没飞起来呢。反正提醒一个,新手嘛!别太激动!安全第一!

会怕炸机是正常的,你什么都不怕直接就去飞,那才叫恐怖!

站在飞机后方,对尾(既然会模拟器说这个似乎多余了)

...

初飞一定不要超过腰的高度,和飞机保持距离,感觉不行的话,马上切油门(保持)熄火,让飞机自己落地。

不是快速拉油门,因为负螺距飞机会更重的砸在地上。

祝你好运!保持清醒地头脑!高度警惕!

最后推销一下自己的,起初装好后自己摸黑了几天没有进展,只能请老手指教,纠正了好几个错误:(具体见63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937&extra=page%3D2&page=4

请楼下的继续纠正、补充!

网友:
好吧,螺距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还是复制一下吧:

首先还是提醒,近距离调机,务必拔掉电机线,只开遥控器油门保持还是有较大风险!尤其新手!

我观察了一下,我的遥控器油门摇杆中立点(即50%油门)螺距是0了,
如果油门推到50%大桨角度没有0度,怎么才可以调到两只桨为0度呢?
好像是调整旋翼头上的两根连杆长度、以及3个舵机上的连杆长度。

我的测量了一下,基本上是说明书上的长度了,但版本不同长度也不一样,我参考之前的帖子,照前人的长度调整,结果就是不平。

1、先调整舵机的运动方向、正反:

先要把遥控器十字盘控制方式(舵机夹角)调整正确,然后分别调整各通道正反。

你的好像是设置为CCPM 120度(说明书上有,仔细看说明书19页)

最终舵机方向效果:

螺距是3个舵机同时升降,
前后是3个舵机配合(前面两个推/拉;后舵机反向拉/推),
副翼靠2个舵机配合(前面左右两个舵机一推一拉,后舵机不动)

2、舵机运动方向对以后,调平:

遥控器油门推到50%,即两个摇杆都在中立点,目的是让3个舵机停在其行程中立点,

然后拆掉螺丝,调整这3个舵机的摇臂水平,重新固定螺丝(平行于机身底板/起落架)

这个时候再去微调刚才说的3+2连杆的长度。

目的:主桨螺距0度,即平。

副翼、下混控臂(副翼和十字盘中间那个)、十字盘,这3个部件平行,且水平。

这个时候上混控臂和旋翼头上的两根拉杆夹角是90度(说明书上有,具体参考说明书)。

这样应该就能有0螺距了吧,我也正在摸索中,如果有错误大家一定要指正啊,谢谢!

12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388&extra=page%3D3

网友:
先潜水吧~~~~

网友:
我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

网友:
楼上 热情详细 的解答啊

网友:
炸几次就懂怎么调了。。。。。。。。。。。。。。。。

网友:
油门推到50%,悬停时螺距应该是2或者3了。

网友(2013-01-13):
我补充一下控的设置:

(1)确保所有通道的正、反相功能正常。
(2)EPA默认都设为100%。
(3)D/R都设置为80%。
(4)EXPO先设为-40%。(否则机机反应太爆)。
(5)油门曲线:
0% 40% 60% 80% 90%
(6)螺距曲线:
40% 55% 75% 80% 90%

以上设置,机机应该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