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云台

楼主(2012-11-01):
最近学习全景摄影。
先弄一个电控云台练练手。

手动

自动

网友A:
电控云台用什么控制?

楼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为了减少晃动, 转动部分是参考坛内无动力主轴设计的,
这个是最轻便的组合, 只可从拍水平的全景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云台用什么控制?

Arduino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楼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这个组合可以拍水平及垂直的全景照,
相机是垂直摆放的,

楼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这个组合是同在比较重型的相机上的,

网友:
云做得很漂亮呵

很特别的L架

我原想做个L架,但N年都没动工,材料已另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谢谢,左右、上下摆是通过电脑软件操作还是用手柄的?

楼主:
谢谢惠民兄的关注,
云台是由一个 DIY 的多功能控制器操控的,
非常的多功能哦,
除了全景摄影, 还有延时摄影, 水滴踫撞摄影, 高速摄影, 滑轨摄影,,,, :)     当然还有手动控制哦,
控制器是由一片 Arduino 单板电脑, 3 块 L 298 马达控制模组, 一块 4 X 20 的 LCD 组成的,
全都是在淘x 买的, 用电线连在一起, 再写几行程式就大功告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惠民兄的关注,
云台是由一个 DIY 的多功能控制器操控的,
非常的多功能哦,

不错,连着旋转主轴后面那个是什么?是用步进的?马达带牙箱轴输出不好吗?有用编码器吗?我最近也对全景有兴趣。

网友C:
做的好。十一我入了一个单反,也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呢。
看L型的结构貌似不是很妥当,几个连接机构算下来,恐怕对机震起到了放大的作用。
做大的L型我感觉用粗一点的钢管直接弯成90度应该会更好点吧。

楼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这个是控制器,
很多的功能哦 (还在增加程式部分)
片子最后一段就是自动全景拍摄那部分.
很多参数. 自己用的, 自己看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连着旋转主轴后面那个是什么?是用步进的?马达带牙箱轴输出不好吗?有用编码器吗?我最近也对全景有 ...

谢谢机械人兄.
旋转轴后面的只是两个轴承,
设计的比较长, 目的是减少晃动及增加承重能力,
有点奇怪的设计, 不过效果非常好,
400mm 的镜头放在上面也很稳定,
这个是用步进的, 由于不须要精确定位, 也就不用编码器, 事实也不懂 :(
我用的步进是 1 : 50 减速的, 可以不用同步带直驱的, 不直驱的原因就是为了上述所说的晃动问题,
当然用齿轮取代同步带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机械人兄.
旋转轴后面的只是两个轴承,
设计的比较长, 目的是减少晃动及增加承重能力,

网上有美国产的电动云台,做成U型的,人机界面也很好,在谷歌可找到,值得参考.以后用大炮拍全景,那份量不轻啊,可上几张全景作品吗?,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十一我入了一个单反,也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呢。
看L型的结构貌似不是很妥当,几个连接机构算下来,恐 ...

zero 兄好眼力,
限于加工能力, 只可以用板材拼揍了 :(
为了减少晃动, 除了参考无动力主轴设计旋转轴外, 在电脑程式上也下了点功夫.
在步进移动到位后, 会停顿一会让整个结构停定,
时间可以在控制器上设定.
拍了很多长时间暴光的夜景片子. 效果相当满意.

网友:
玩的真高级

网友:
楼主是软硬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美国产的电动云台,做成U型的,人机界面也很好,在谷歌可找到,值得参考.以后用大炮拍全景,那份量不轻啊 ...

机械人兄跟我想在一个点子上 :)
曾经考虑过 U 型的设计.
但感觉重量不轻, 也买下起长炮,
就退而求其次了 :(

楼主:
坛子的限制比较大,
大点的象素跟宽点的图都上不了,
体会不到全景片子的效果 :(

这个是水滴碰撞的高速摄影,
差不多三万分之一秒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的限制比较大,
大点的象素跟宽点的图都上不了,
体会不到全景片子的效果 :(

欣赏,那个水滴怎拍的?与云台有关吗?我也找了个废置的监视器云台,也准备改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子的限制比较大,
大点的象素跟宽点的图都上不了,
体会不到全景片子的效果 :(

拍的真漂亮,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啊。着急啊。
L型的部分如果不干涉的话加上三角支撑估计会有较大改善。即便短一点。
底座和三脚架接触的地方直接螺丝连接可能好点,多个香炉多个鬼,多一个快装板就多了一个可能松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的真漂亮,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啊。着急啊。
L型的部分如果不干涉的话加上三角支撑估计会有较大改善。 ...

从善如流, 有空 一定依zero 兄的意见改进,

网友D:
请问楼主,这种结构,回差大么?步进看上去是普通的齿轮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种结构,回差大么?步进看上去是普通的齿轮减速

bus 兄太沈迷雕刻机了.
这个只是用来拍几张烂照的云台.
回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主要的是注意承重及晃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欣赏,那个水滴怎拍的?与云台有关吗?我也找了个废置的监视器云台,也准备改造下。

云台看上来很结实, 一定可以省下很多工夫,
水滴拍摄其实很容易,
一般是在暗房裡打开摄影机, 快门约一到三秒,
开水制(电脑) , 等待几豪秒, 关水制, 等待几十豪秒, 开闪光灯(电脑), 不断改变等待时间, 搅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看上来很结实, 一定可以省下很多工夫,
水滴拍摄其实很容易,
一般是在暗房裡打开摄影机, 快门约一到 ...

多谢,到时试下。

网友(2013-12-11):
楼主人才啊!

想请教下 相机快门时怎么控制的? 也用到L298控制模块吗?

网友:
要是控制系统出问题 呱唧那么牛X的镜头摔烂啦不敢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