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控制求救!!!!

楼主(2012-11-01):
如图:求高手指导,控制板接电脑正常,mach3软件能运行雕刻刀路就是控制板的步进电机没转...菜鸟求老鸟指导!!!!

网友:
看截图谁也解决不了,你的看你的控制板说明,要求怎么设置的,
并口号,等等

楼主:
设置文件在这里....

设置是一样的,但是电机还是不转...求救

网友A:
看一下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使能

这个就是使能

网友:
按键盘上下左右能手动运行吗?估计还是端口设置没有正常

网友:
装mach3时,杀毒软件要关掉。试试。

网友B:
mach3能运行什么都不能说明,能控制主轴开关吗?或者像我第一台机一样,电脑和雕刻机电源一起打开,主轴自动无控制转起来,一直到进入mach界面后主轴停转?
可能是并口驱动问题?

网友:
你看这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h3能运行什么都不能说明,能控制主轴开关吗?或者像我第一台机一样,电脑和雕刻机电源一起打开,主轴自动 ...

这是通病,是接口设计的缺 陷。所以要等电脑开机完成后再打开MACH3.

网友C:
MACH3设置没看出哪里不对。打印机口有没有试一下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使能

把这个2张 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2张 截图发上来看看

给你参考:检查一下“使能”6560芯片是高电位“使能”,商家给你的设置是低电位,看看是否在接口板是进行反向了成了”地电位使能“了,如果是那你的设置应该没有错,总之驱动一定要”使能“步进电机才会转,(可能有些人会讲”我没有设置使能”一样会转,恭喜你,你是正巧使用了“高电位”的芯片,或者“使能”端“悬空”就是“高电位使能了“,高电位使能的芯片只有接芯片电源,给上”脉冲信号,不管接不接“反向与使能”步进电机就会转的)。所谓高电位就是接比0V 高,所谓地电位就是接地。检查是否“使能”了,就是看看电机是否“锁住”了。不会锁住电机是不会转的。
简单聊聊高低电位“使能”

网友D:
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6560芯片在直流12v情况下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我指的是试机,让电机再吃转)商家建议使用19V电压的电源(我觉得这个商家非常聪明)6560芯片介绍是可以用到35V直流电,他给你介绍19V这个电压值,无论是直流19V还是交流19V然后整流、滤波后在24V左右的直流电,用在这里完全不会超标烧芯片,所有他介绍是19V(可能他根本没有说明是交流还是直流19V)。另外我再提醒你(与各位“初哥”)当你第一次接触MACH3软件,希望还是老老实实用“台式电脑”用“XP”系统。等成功或者有经验后在考虑用“本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2张 截图发上来看看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3设置没看出哪里不对。打印机口有没有试一下是好的还是坏的?

打印机接口是刚买的....

网友E:
呃,打印机接口是刚买的?貌似这句最不靠谱了。该不是USB转LPT打印机的线吧?就是PCI的LPT接口,也不是都能支持MACH3,就是能支持的,也不如主板原生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6560芯片在直流12v情况下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我指的是试机,让电机再吃转)商家建议使 ...

何师傅最近很少看到你,忙吧。

网友:
妹夫言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参考:检查一下“使能”6560芯片是高电位“使能”,商家给你的设置是低电位,看看是否在接口板是进行 ...

又试了一下发现这次亮了7个灯,但是步进电机还是不动,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您说的那个使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打印机接口是刚买的?貌似这句最不靠谱了。该不是USB转LPT打印机的线吧?就是PCI的LPT接口,也不是都能 ...

我买的是台式的25针的那种接口。。是不是不能用??mach3连接电脑都正常的
刚开始一个灯都没亮  现在亮了7个  可步进电机还是不转   请教一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所谓台式的25针接口,是你主板本身就有的吗?还是你买的用USB接口接一条线另外一端是25针的LPT?

网友:
又或者,你买了个PCI插卡扩展的25针LPT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台式的25针的那种接口。。是不是不能用??mach3连接电脑都正常的
刚开始一个灯都没亮  现在亮了 ...

从你发的截图来看,应该没有问题。关于第8个灯不亮(第8个灯,相对是“打印机25针并口的第11脚,)缺一个输入脚应该不会不转的。还有你明确地告诉我用的是什么电脑,是不是电脑直接带25针打印机接口的?点击MACH3软件的“紧急停止”按钮,步进电机到底是否会”锁“?

另外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打开MACH3软件,不接雕刻机驱动接口板)直接量第14脚,会不会随MACH3软件里的“紧急停止”按钮的打开与闭合,0---5v电压的变化(主要测试你的电脑25针输出控制“使能”的 功能是否正确)。再不行把这个发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何师傅最近很少看到你,忙吧。

惠民兄你好!其实我一直在线,就是”讲话“少了一点,很高兴 经常看见你在帮助各位网友”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台式的25针的那种接口。。是不是不能用??mach3连接电脑都正常的
刚开始一个灯都没亮  现在亮了 ...

抄袭网友一段帖子,回答你问的细分、衰减 、电流设置问题中的  衰减 问题步进电机驱动控制IC上有电流衰减的选择:快速,慢速,混合

这些是什么意思?对电机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现在的步进电机细分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电流细分法,将相电流按正弦波相切得到的电流点作为细分点。在相电流达到细分点时就要控制电流进行控制衰减,否则得话就会出现角度过冲也就无法准确的停留在细分角度上。电机的速度不同选择的衰减模式不同。高速时快衰减、低速时慢衰减。高速时慢衰减就会出现震动大、噪音高等问题。低速时选择快衰减就会导致电机无力严重时会出现定位不准。电机控制IC上的电流衰减所针对的是H桥开关管的控制模式。慢衰减时高侧管关闭,快衰减时高低侧管都关闭。混合衰减是先是以快速衰减然后以慢速衰减,混合衰减的时间比例因芯片和功率也个不相同。”以上是抄袭的请原作者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发的截图来看,应该没有问题。关于第8个灯不亮(第8个灯,相对是“打印机25针并口的第11脚,)缺一个 ...

测了  不管是点没点紧急复位  电压都是0.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发的截图来看,应该没有问题。关于第8个灯不亮(第8个灯,相对是“打印机25针并口的第11脚,)缺一个 ...

不是电脑自带的25针转接口...

网友E:
早看出来你不是主板原生的25针LPT打印接口了,就是问了你几次,你都没有清楚说出自己扩展接口的方式,是PCI插卡,还是USB?如果是PIC插卡,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便宜的和普通的扩展的LPT接口是不支持MACH3的。USB是百分之百不行。死了这个心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脑自带的25针转接口...

给你一个建议,1.照“妹夫”的方法。2.找台2手的带25针打印机并口的台式电脑,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里买一台也就2--300元。

网友:
看输出端口确定是2 3 4 5 6 7 8 9?打印口线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惠民兄你好!其实我一直在线,就是”讲话“少了一点,很高兴 经常看见你在帮助各位网友”答疑解惑 ...

你好,何师傅,其实我水平有限,帮不了忙。我每天喳呼只是为了赚点分。

网友F:
pci转并口卡一直用着,驱动要安装正确,并口地址要填写正确。留下qq邮箱发个word给你

网友:
我看了,你的电机脉冲时间也太小,不稳定

网友:
嘿嘿,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我换了4个pci控制卡,从50多的卡一直试到280大洋的,才搞定。后来想真是傻透了,还不如去买一个2手的主板带打印端口的,100块就搞定。看着用不上的卡就郁闷。

网友G:
MACH的端口地址是不是用PCI转并口的?我也是用PCI卡,几十块的用着还行。

把这地址填到MACH中

把这地址填到MACH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建议,1.照“妹夫”的方法。2.找台2手的带25针打印机并口的台式电脑,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里买一 ...

补充一下:不是笔记本一定不能用(主要是并口的驱动情况各个机型不一样),我是建议出接触CNC,尤其是个人DIY,购买的由个商家(作坊)自行设计(抄袭、仿制、DIY等)接口板与驱动板,技术指标不一,加上新手对软件、硬件、包括直接DIY机架等因素不同,最主要的是MACH软件设计是本来就是在XP环境下,运用普通个人微机的打印机输出并口输出讯号来工作的,综合以上因素加上新手的不熟悉用笔记本会增加很多不是原因的原因,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是故障的故障,所以我忠告各位“初哥”不要使用笔记本的原因。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当然,初哥直接使用笔记本成功的不在少数,对他个人只是“个案”,我接触初哥用笔记本出现问题的 大有人在,很多人用笔记本困惑几个月,只要换用台机马上正常。 初哥你不反对先用台机调试正常后再考虑用笔记本我老何这个建议吧?老何

网友:
端口针脚设置有问题,仔细看看商家给你的驱动器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看出来你不是主板原生的25针LPT打印接口了,就是问了你几次,你都没有清楚说出自己扩展接口的方式,是PCI ...

唉,买电脑的时候忘记看了...那个25针的扩展卡是后来买的    是直接插在电脑的主板上面的   这种扩展卡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不是笔记本一定不能用(主要是并口的驱动情况各个机型不一样),我是建议出接触CNC,尤其是个人 ...

何老   我用的是台式机   笔记本被人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CH的端口地址是不是用PCI转并口的?我也是用PCI卡,几十块的用着还行。

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i转并口卡一直用着,驱动要安装正确,并口地址要填写正确。留下qq邮箱发个word给你

好吧,我的邮箱是1225088711@qq.com   谢谢啊

网友:
不是不可以用,有一种特别便宜的扩展卡是不能用的,因为不是真正的并口,只能支持一般的打印机

网友E:
即便是可以用的,也要设置正确的地址才能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一样的

PCI-PARALLEL(LPT3)属性--资源。资料类型/输入输出范围后面这个地址填到MACH端口地址设置那里。如果MACH没设置地址。电机肯定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便是可以用的,也要设置正确的地址才能使用。

完了   我买的那个好像就是便宜的.....大佬,要怎么设置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I-PARALLEL(LPT3)属性--资源。资料类型/输入输出范围后面这个地址填到MACH端口地址设置那里。如果MACH没 ...

MACH端口地址设置在哪?能否给个图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H端口地址设置在哪?能否给个图  没找到..

你按上面回复的所说的把你那张卡的地址填到图中红框内。

网友E:
别照抄楼上的地址,你要到你的设备管理器,LPT打印端口的属性中看实际是哪个地址,然后写到MACH的设置中。
看你前面发的那些设置,怀疑你就是照抄卖家给你的参考图片,很是怀疑那些参数是否正确,你最好把你雕刻机的参数说明一下,大家也好帮你修改设置,比如丝杆导成、步进电机尺寸、电流大小、驱动细分参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照抄楼上的地址,你要到你的设备管理器,LPT打印端口的属性中看实际是哪个地址,然后写到MACH的设置中。
...

卖家说要按他们给我发的设置   所以不敢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照抄楼上的地址,你要到你的设备管理器,LPT打印端口的属性中看实际是哪个地址,然后写到MACH的设置中。
...

雕刻机还没完成  就是想试试看扩展卡和控制板能不能用...步进电机是ts3103n173型号..控制板是tb65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便是可以用的,也要设置正确的地址才能使用。

老大,按
aiqdb 说的设置可以用但是步进电机转的不快...一圈都不到

网友E:
呃,我不是啥老大,也是初学的,雕刻机刚刚用起来,你的机器用的是什么丝杆?1605的滚珠丝杆还是别的?难道有减速机构?不然按TB6560的细分参数,不该是那个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我不是啥老大,也是初学的,雕刻机刚刚用起来,你的机器用的是什么丝杆?1605的滚珠丝杆还是别的?难道 ...

没米人   丝杆是普通五金店的那种...直径10mm   没减速电机     现在步进电机可以转就是转的速度跟不上软件的数值...

网友E:
晕死,你买的这台机器居然用的是螺杆,10mm公制螺纹有两种规格,1.5和1.75,他给你的914脉冲/mm参数是1.75的(914.285714),你的TB6560驱动应该是设置的8细分。如果螺杆是1.5mm螺距,那么就该设置成1066.666666。不能整除的应该保留6位小数。另外还有回差问题,目前还不知道你这台机器如何解决的,解决效果也不知道理想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死,你买的这台机器居然用的是螺杆,10mm公制螺纹有两种规格,1.5和1.75,他给你的914脉冲/mm参数是1.75的 ...

额,还有就是接42的步进电机转的还行,接57的就不怎么转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流提高点,再一个,你用什么电源供电?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