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 怎么加工碳纤板

楼主(2012-11-02):
如题,近来准备造一新版多轴,想用碳纤板,无奈之前没有过加工经验,现有数控雕刻机,但是没刀,想问下切割2mm碳纤板要用什么刀,哪种刀型,直径几何?此外就是画cad图的时候是否要考虑刀口宽度?比如要打3mm孔,而刀也是直径3mm的,如果我画个3mm的圆,切出来是不是就成直径6mm了?
没用过雕刻机,求解释的通俗易懂些。

网友A:
雕刻机没用过 等楼下解答,我是用电磨手工切得!

网友:
楼上好手工

网友B:
略懂.......
切直的当然用柱刀咯~画CAD可以不考虑刀直径,因为还要到雕刻软件里生成走刀路径,但是如果最细的地方小于刀的话就....出错事小,切坏就悲催了~所以如果有细节的地方,最好是选用小刀慢慢切。 如要打3mm孔,而刀也是直径3mm的,如果我画个3mm的圆....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当然刀得不大于3mm,在雕刻软件里选中这个圆设为面雕刻即可,只要用小于3mm的刀都能切。如果细节多又懒得换刀,孔不多的话用线切割就好了,外轮廓选择向外生成走刀路径,里面的选择向内生成走刀路径,假设最小细节处为1mm,则用一把1mm的直刀就全部搞定了,开机等成果。

网友:
这个可不简单啊

网友C:
直接轧制最靠谱…只是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懂.......
切直的当然用柱刀咯~画CAD可以不考虑刀直径,因为还要到雕刻软件里生成走刀路径,但是如果最细 ...

多谢指导,再问下柱刀和玉米刀在效果上有区别吗?还有就是据说切碳纤板容易断刀,是不是要选个直径大些的?还是有什么特殊材质的刀专门切碳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再问下柱刀和玉米刀在效果上有区别吗?还有就是据说切碳纤板容易断刀,是不是要选个直径大些的 ...

玉米铣刀较好。转速高些,进给不要太大,做好除屑和冷却。

这是我做的机架.

碳管22mm,轴距800.带Z15挂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米铣刀较好。转速高些,进给不要太大,做好除屑和冷却。

这是我做的机架.

嗯,谢谢,自己再研究研究,先找个塑料板试试,有问题还要调整,不然碳纤板切坏了就杯具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没用过 等楼下解答,我是用电磨手工切得!

电磨能切出这个效果 可见功力深厚 厉害 佩服 以后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磨能切出这个效果 可见功力深厚 厉害 佩服 以后学习

我以前玩过玉雕 所以电磨用着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没用过 等楼下解答,我是用电磨手工切得!

电摩的功力深厚的说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