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电调,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组了台6轴,问题就多了起来,机器一下子重了,油门也大了好多。怎样搭配呢,求教
原来4轴都在6-700克30%油门就飞得很好,现在2000多克油门超过了50%
请教:
1。原来3S电,上4S如何,电机不变会省点电吗。
   (4轴上飞行时间3S和4S好像差不很多,只多1-2分钟;6轴重了,会差别明显吗)
2。有没有哪位前辈那好盈或双天的20A电调飞4S的啊(记得有人用过,真的吗)
3。电机与电池的配置,大家都是900Kv的选3S电;600Kv的选4S,400Kv的选6S;
    大概算算转速都纠结在2400转到2800转,这个转速段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4。我的800Kv电机用4S电的话,是不是不合理
求教了,各位前辈

网友:
有高手来解

网友:
这个我也得请教!

网友A:
转速的话,快的扭力小,慢的扭力大;就好比跑车和坦克的区别,跑车速度快但负不起沉重的分量,坦克能担上吨的分量但速度不快

楼主:
自己顶,有答 案吗

网友B:
不是前辈也不是高手,试着回答下。

1。原来3S电,上4S如何,电机不变会省点电吗。
   (4轴上飞行时间3S和4S好像差不很多,只多1-2分钟;6轴重了,会差别明显吗)

电机搭配电池节数要根据KV值决定,你同样的电机和桨的情况下,换4S后电机负载变重了,不在最佳效率区,所以时间增加不多。一般情况下电机KV值选定后就不改电池节数了。

2。有没有哪位前辈那好盈或双天的20A电调飞4S的啊(记得有人用过,真的吗)

这个没用过,不知道。

3。电机与电池的配置,大家都是900Kv的选3S电;600Kv的选4S,400Kv的选6S;
    大概算算转速都纠结在2400转到2800转,这个转速段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可能是因为现在能买到的电机在这个负载下效率较高的缘故。

4。我的800Kv电机用4S电的话,是不是不合理

没问题吧,换个小点的桨,牺牲点效率,换个稳定。

网友C:
楼上的看法和我的基本一样,关于第二条,我试过用天行者40A 3s版本那个接在4s电上,没有问题,不过当时我是把bec的红线拆了,因为个人觉得3s和4s版的电调都是线性降压,而不是开关降压,可能会导致bec的输出不正常而烧掉飞控,所以当时我试的时候是用另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天行者40A 接在3通道,把红线断开,电池是花牌2200 4s,电机是x2814 900kv ,空载转动2min电机无明显发热,配1060 3叶桨,半油门2min也无发热,全油门压秤法测定推力好像是1.8几kg,具体忘了,电流32A,15s感觉电机有较明显升温,就没再测
注意,电调里的mos管一般在6s下都不会烧掉,但仅仅是一般情况,而且3s电机最多也就能用4s电,电压再高有烧掉电机的危险
给lz的建议,最好换电调,空中万一电机或电调哪个因为不匹配烧掉了,就全完了,如果实在不想全换,也至少换两个4s电调,其他的电调把红线断开

网友D:
几个关键数据没给
1. 轴距
2. 800kv有大有小。。哪端?

电调最好按照标注用。。没有为什么。。。超用理论上一般没问题。。但是可靠性下降损耗倍增。完全不划算

善用工具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c.htm?ecalc

网友:
已经回答的很详细 了 我就来凑个热闹

网友E:
楼主这个转速算的就是错的!电压乘以KV值才是空载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转速算的就是错的!电压乘以KV值才是空载转速!

那就再乘3,7。大概10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关键数据没给
1. 轴距
2. 800kv有大有小。。哪端?

轴距620,刚好800kv,lok电机,比较小众。
谢谢提供算式,好复杂,不会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看法和我的基本一样,关于第二条,我试过用天行者40A 3s版本那个接在4s电上,没有问题,不过当时我是 ...

谢谢提醒,还是上12寸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前辈也不是高手,试着回答下。

1。原来3S电,上4S如何,电机不变会省点电吗。

谢谢详细的回答

网友:
潜水,准备入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