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家……………………跪求大家……………………进来帮帮我吧。

楼主(2012-11-02):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气缸有比例的调节。 (就是让气缸想伸多长就多长)。  做过模型勾机的应该知道怎么搞。,这里人才多。大家有什么意见的。帮帮我啊。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受持酱油,低头猛走。
楼下~你怎么看~

网友:
嗯? 气缸? 工业上我知道,模型里有没有就不知道了,,但要控制长度,必须要反聩sensor。。。另外控制方面也要支持, 你去查下比例阀吧 提前告诉你 , 那价格不是用来玩的。。。。我头像里的机械手就是用气缸操作的。。。。但用不起比例阀。。。。。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你应该问问做挖掘机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问做挖掘机的高手

都找不到人用气缸的。都是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找不到人用气缸的。都是油的

前几个月,看到有一个人出一个蓝色的勾机模型。(视频我还看过,能勾个20多斤的铁块)是用气缸工作的。

网友:
调压?或者限位?

网友:
要想控制绝对长度,就得用直线传感器,比如直滑电位器or数显游标卡尺里的那种容栅/光栅传感器,然后用控制器进行负反馈控制,比如用51进行PID控制

如果是像挖掘机那样最终是为了控制转角的话用电位器检测角度最简单了

气缸确实不好控,要想实现精确长度控制最简单、最实用的还是丝杆+步进电机,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如果用丝杆+伺服电机的话速度比较快但是控制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元芳 你怎么看?

网友:
工业级的产品,楼主准备买中华轿车的钱来搞嘛?费斯托、ABB。前者做气动元件、后者控制。万元级别的东西。